[PADS]
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5-07-25):
我是刚学PADS的,现在在画PCB封装时遇到问题;1、画贴片封装,那个《形状、尺寸、层》下面哪几层要添加进来,我看了,有的是只添加《添装面》层,有的是加《添装面》、顶层阻焊、顶层焊盘三个层,所以请教下,这个问题,哪个是正确的。2、在画有孔的封装时,比如电解,那个《形状、尺寸、层》下面是添加哪几层,有的就是默认那个三层添加,有的是有4层,另外加了一层,但另外加的那一层,不知道是代表哪个层(指对应AD9软件)。    以上两问题,请知晓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LZ,推荐你一个平台来验证自己的库正确性。
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ic-lib.com】

这个平台拥有行业IPC标准的库资源和提供任何器件的建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