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PWM调压是怎样工作的,小弟跪求赐教,

楼主(2015-07-25):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题目太大了,几次想回答,但几次感到都不对。只能尽我所为了,PWM调压就是通过调节输出脉冲宽度W来调节输出电压值。具体的一般的开关电源的书都有介绍,但要具体设计3000W电源,那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完事的。

网友A:
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要自己设计3000W电源,是需要一个3000W电源,因为你除了3000W以外什么都没有提。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到外边买一个。

网友B:
确实,题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