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佛朗哥的(基于运算Xxx)中运放定义有问题

楼主(2015-07-25):
先用个简单例子说说极限意义:
已知f(x)=x^2
则lim[x->2]f(x)=4
意思是x接近2,f(x)接近4
请注意,无论如何接近,就是不能等于。

转入正题: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一书第3版第6页开始,反复定义理想运放特性是a->无穷大,Ri=无穷大。

而其它书籍(比如伯克利,斯坦福等学校教材),无一例外定义成a=无穷大!!

定义不同,结果不同。用佛朗哥的定义,出现酱油所说的虚短特性不成立,最多近似相等。用正统定义,虚短严格成立。

关于近似。正统教材对理想运放做了两个假设或者近似:输入电流=0和A=无穷大。根据这两个假设,可得虚短和虚断特性。
佛朗哥的书要想得此特性,需要近似为无穷小=0

楼主:
完了,查阅了各种教材,一点不晕。
刚才查看运放手册,尤其是BB公司这本,晕了。。。
苹果上传图片困难,口述:
第六页,运放理想特性有

Gain=无穷大(符号打不出来,汉字代) A-->无穷大
Offset voltage=0   Vos-->0

。。。。。

原来这个接近(-->approatch) 就是等于的意思。。。

问题又来了,书中一会是=无穷大,一会是-->无穷大,又没有lim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A:
类似的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而且发生在不同学科。
和电工关系密切的一次,是亥维赛函数(阶跃函数),当然同时也包括了亥维赛这个怪人。

楼主:
这个是表述不规范的问题,佛朗哥这本,名气可以,内容一般,题目中不少是EDN上面的,然后正文中习题不错,再无其它特色。

所以看书尽可能只看大牛作品,不规范地方少,杂书仅当参考。

网友B:
请注意。

谢谢大家1

虚短虚断和输入电阻以及输出电阻。

再次感谢大家!

说的都是闭环情况。

谢谢大家!

没有理想的运放。

所谓的输入电阻无限大是说在闭环的情况下。

例如电压串联负反馈。

这是一个严重的学术界所犯的重大错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一个开环的运放。

谢谢大家!

你要输入电阻无限大。

干什么?

仅仅是为了证明学术界的无知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如果一个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为80db。

谢谢大家!

放大闭环10倍。

再次感谢大家!

输入电阻提高了1000倍。

即使开环的输入电阻为10K。

其闭环的输入电阻也是10M。

通常这足够了。

此时可以看作输入电阻很大获无限大。

也是比较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所以。

谢谢大家!

本大师总是教导你们说。

再次感谢大家!

学术界因为理论从来不联系实际。

所以概念几乎全都是错误的。

谢谢大家!

网友B:
学术界还妄想把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提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出来。

再次感谢大家!

可你们连负反馈是什么都不懂。

弹劾理想的运放模型?

谢谢大家!

你要理想的运放模型干什么玩?

再次感谢大家!

答案就是。

运放模型完全就是骗人的东西。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挺好的一个帖子,让大shi搅成了一团shi。

你就是依托是! 谢谢大家1 看谁都是是。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呵呵,大shi就是大shi,勿怪世界之大林子之大

其实吧,除非是专论“无穷大”与“趋于无穷大”之差别
在对一般问题的表述中严格区分的意义并不十分大
当我们只注重“结果数值”时,可简作无穷大
当我们更注重“变化趋势”时,则宜作趋于无穷大
当不至于产生误解时,就无须那么严谨

"0是可以作为无穷小的唯一常数!"
我欣赏此话,“可以”不是"必须"!理解作“如果说必须用一个数表示无穷小,那么0就是唯一可用的”
这也算是一种严谨的理解吧

楼主:
大伙无法解释吧?不要浪费脑细胞了,翻了30多本,只有1,2本例外,无视之即可。

网友B:
工程界的工程师们。

谢谢大家!

那些有能力设计电路的人。

都很清楚反馈的本质。

但他们说不出来什么。

再次感谢大家!

学术界自作多情。

把工程界的成果拿来进行“模型化”。

可以。

但是你需要做对了。

做错了就是大错特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B:
工程界的工程师们。

谢谢大家!

本大师说的是那些最早的设计工程师。

而不是被教科书所污染的受害者们。

再次感谢大家!

他们不会把“差动放大”称为差动放大。

因为那从来就不是差动放大。

谢谢大家!

只有自作多情的学术界才错误地把一个普通的放大电路叫做差动放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到现在。

谢谢大家!

学术界依然不知道。

电压串联负反馈说的是想得到一个电压元输出但反馈形式为串联。

电压并联负反馈说的是想得到一个电压元输出但反馈形式为并联。

电流串联负反馈是想得到一个电流元旦反馈形式为串联。

电流并联负反馈是想得到一个电流元旦反馈形式为并联。

只有电流才能并联而电压只能串联 。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一个电阻2端的电压。

谢谢大家1

就是差模电压吗?

再次感谢大家!

电阻的2端分别对GND电压就是共模电压吗?

显然无此道理。

谢谢大家!

如果想知道电阻2端电压就需要知道分别的对于GND的电压之后相减即可。

再次感谢大家!

所谓的差模电压仅仅相当于电路中任何一个器件的2端电压。

任何2端电压都不能称之为差模电压。

你可以说通过相减可以获得其2段电压。

谢谢大家!

网友B:
反馈狂徒所表示的是。

谢谢大家!

输入和反馈相减。

但这不是差动放大。

再次感谢大家1

所以可以再次重申。

没有差动放大电路。

所有的反馈放大电路都是本质一样的。

都是可以用反馈框图标识的。

也必须用反馈框图标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因此。

谢谢大家!

所有电压都是对于GND的。

输入端和反馈端也是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没有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

本大师可以想象学术界是如何“异想天开”的。

谢谢大家1

交流放大电路都是工作在所谓的直流工作点的基础上的。

然而这是叠加定理的应用。

你不能说交流信号是“差模信号”。

虽然交流信号可以被抬高或降低。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B:
以本大师的理论和教导。

谢谢大家!

所有的放大电路的失调电压都是0。

或非常小。

但学术界显然做不到。

学术界指导下的工程界也依然无法把失调电压降为0 左右。

再次感谢大家!

这一切都是因为学术界对于放大电路的错误理解造成的。

如果你还不能把失调电压降低为0左右。

那么你肯定是个没有对反馈放大电路有正确理解的人。

谢谢大家!

网友B:
差动放大电路不是用器件的对称来获得小的失调电压的。

谢谢大家!

不存在如此对称的电路。

差动放大电路也从来就没有对称过。

虽然MOSFET运放看似对称。

但不可能对称。

从理论上来说OP07之类的所谓低失调电压的做法。

没有必要。

或者也可以说op07 的做法居然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网友B:
我们需要知道。

谢谢大家!

一个运放的开环输入电阻。

这种测量方法是万用笔量电阻电压的方法。

但这不是差模电压。

而是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运放开环的输入电阻。

虽然很容易计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教科书说的差动就是。

谢谢大家!

有差就动。

然而即使4个电阻的公社放大电路也是“有差就动”的。

为何教科书不把其作为差动放大电路?

这个所谓的“差动”其实说的是“净输入”。

然而净输入不等于差动。

就像U形管那样的差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教科书的受害者。

谢谢大家!

是无知和无知的。

把错误的东西当作了正确的东西。

不能发现其错误。

反倒还向把错误发扬光大。

就是十分不应该了。

再次感谢大家!

教科书的受害者。

是神经质的。

是迷信的。

是不科学的。

是固执己见的。

是无理取闹的。

是无病呻吟的。

而且还似夜郎自大的。

并且依然海似妄自菲薄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大shi就是大shi,勿怪世界之大林子之大

其实吧,除非是专论“无穷大”与“趋于无穷大”之差别

讨论无穷大的区别,最终目的在于虚短概念!
前天看酱油大师说虚短,说Vid只能≌0,但就是不能=0!!!此言一出,四坐皆惊!不信吧,人家在论坛有万把积分,信吧,于头脑中多年认识相冲。
于是就这个Vid能不能,应不应该=0,较真了一下。

不管这个是趋于无穷大,还是等于无穷大,还是都一样意思,说虚短就是不能=0,一定是错的!
不管定义的内容,符不符合事实,或者能否实现,定义内容都是"对"的,违反定义就是撮的,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网友D:
无穷大不是个确定的常数,带有运动变化的意涵。所以“=无穷大”与“-->无穷大”有区别吗?

网友D:
如果∞是一个常数,就无法解释可以有:(∞/∞) -> 常数。这个常数并不总等于1. 也就是说不同条件下的∞是有快慢(或者大小)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穷大不是个确定的常数,带有运动变化的意涵。所以“=无穷大”与“-->无穷大”有区别吗? ...

数值上有区别,意义上无区别--=和→都在暗示着"理想"情形,进而可以套用虚短模型。

这里,关键是符号要统一,运放符号中统一用→号,或者是=号,都可以,大家一看就知道idea case,不会误会。

楼主:
关于理想运放最初定义,由特勒根和卡林完成,见我以前帖子=零子,任子和理想运放关系

https://bbs.21ic.com/icview-909696-1-1.html

网友B:
所有运放的反馈电路。

谢谢大家!

都必须以反馈框图的形式表现出来。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格式各样的概念错误。

谢谢大家!

同样属于反馈的开关电源。

即使电子工作者也知道要以反馈框图的形式表现。

而运放的反馈电路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要用反馈框图标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还是那句老话。

谢谢大家1

没有同相端也没有反向端。

再次感谢大家!

有的仅仅就是输入端和反馈端。

谢谢大家!

没有共模电压也没有差模电压。

有的仅仅就是输入和反馈的对GND电压。

再次感谢大家!

虽然我们需要知道一个2端都没有接GND的电阻的大小。

但这不是差模电压。

这是加一个电压元测电流得到电阻大小的方法。

与差模电压风马牛不相及。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