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宏晶单片机功能性错误,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5-07-25):
设备芯片用的是宏晶51单片机。在定时器1S函数中,计时变量不等于0时,自减一。判断条件:报警条件满足且计时时间到零时。TCP发送报警信息。
问题:计时变量到0后还自减。为255.
程序经过KEIL编译内存没有溢出。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能够提供查找问题的方法,感激不敬。
后面修改自加一,这个问题没有再出现。不知道其他功能是否有问题。(此程序,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A:
肯定是程序书写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程序书写有误。

计时变量只有一个初始化,自减,判断满足,在赋值。就这几个地方,应该没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时变量只有一个初始化,自减,判断满足,在赋值。就这几个地方,应该没有错误。 ...

最简单是换一片其他牌子的51芯片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时变量只有一个初始化,自减,判断满足,在赋值。就这几个地方,应该没有错误。 ...

不可能没错,比如变量的定义(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判断0的语句,是否合理。。。。

问题肯定出在这种细节上~~~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这样的程序多少人写过,应该是你细节的没处理好

网友D:
基本是写成无符号数了

网友E(2015-10-27):
把程序分成几个段落,让几个变量运行,达到一定数值点亮外部IO,便于观察,当然不一定定时1S,随便几S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