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就是将正弦波(100KHz)输入到8位AD(AD9280)后直接接到8位DA(AD9708)上,发现波形失真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AD和DA的采样时钟均为2.5MHz,(附件里有原理图)

网友A(2015-07-26):
怎么会是这种状况,不应该呀

网友B:
AD的频率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的频率有问题吧?

AD的时钟是由10M有源晶振经cpld分频提供的,质量很好。并且用示波器测量发现,AD的D[7:0]这8位都有数据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这种状况,不应该呀

是啊,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有滤波电路吗?

网友C:
你的AD的频率最高是多少?

楼主:
没有滤波电路,因为DA是两路电流输出,所以后面加了一个巴伦(电压转换器,实现两路转一路),这个波形就是巴伦的输出信号。巴伦是没有问题的,想着是不是AD的输出码型和DA的输入码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D的频率最高是多少?

用的AD是AD9280,它的最高采样频率为32M

网友D:
看下你的DA输出部分的,需要加上合适的滤波电容的。

网友E:
可能是没有滤波的原因

楼主(2015-12-08):
谢谢大家的回复,认真检查了之后,我把 DA 后面的巴伦取掉,并把 DA 由原来的两路差分电流输出改为一路电压输出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F:
我把 DA 后面的巴伦取掉,并把 DA 由原来的两路差分电流输出改为一路电压输出之后,就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