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WU活跃停机 低功耗无法达到11ua

楼主(2015-07-25):
参考网上人家做的AWU活跃停机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35977-1.html
主要设置以下内容
/* Enable the AWU peripheral */
AWU->CSR |= AWU_CSR_AWUEN;
CLK->ICKR|= CLK_ICKR_SWUAH; //活跃停机模式(AWU使能情况)下,关闭电压调节器节省功耗
FLASH->CR1|= FLASH_CR1_AHALT; //活跃停机模式下Flash掉电,默认只有停机模式才掉电,代价是唤醒时间增加至微秒级别
halt();

人家说做的电流能够做到11uA,但是用万用表的电流档位测量MCU的供电(非输入电源位置),电流达到了400ua,相差40倍.

是否除了设置以上寄存器外,还要设置哪些东西?
我设置过IO的输入输出,确实有不同,但是最低的时候跟只设置以上寄存器一样

楼主: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得使用STM8L那种才行。
但是从别人的说法是STM8S,真心不懂..

网友A:
我也表示不懂啊,帮顶

网友B:
我觉得IO一定要处理,保证固定电平,包括调试口,否则调试口电路状态也会耗电,看速度来说耗电也不会少的。
另外其他不用的外设时钟也要关掉。  改变调试口前最好做一延时,否则下次有可能连接不上。
总之测试最低功耗条件要求比较高,以前经验甚至PCB都要保持整洁呢~~~~

网友C:
有没有用电源IC(稳压IC),上下拉电阻,都会有影响

网友D:
你知道他用的是具体的是什么型号的MCU啊?
我看他说“经过这么一整,电流有改进,在69uA,和官方的PDF的68uA很接近”而你现在测下来却有400多uA, 姑且先不谈11uA,首先建议你达到官方的数据,然后再进一步优化。

网友E:
改变调试口前最好做一延时,否则下次有可能连接不上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万用表,电流档可以测uA级的

网友G:
两点入手:
1、检查晶振问题,保证单片机确实进入休眠(停机)状态了。
2、IO配置,对外上拉下拉要和硬件配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电源IC(稳压IC),上下拉电阻,都会有影响

测试点是在MCU的供电点,不是电源供电端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他用的是具体的是什么型号的MCU啊?
我看他说“经过这么一整,电流有改进,在69uA,和官方的PDF的68uA ...

是的,那个家伙确实没有给出具体的型号,只是说STM8S.....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变调试口前最好做一延时,否则下次有可能连接不上

我没有使用调试测试的.我是调试完毕后,断开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万用表,电流档可以测uA级的

就用普通电流表....
难道是仪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点入手:
1、检查晶振问题,保证单片机确实进入休眠(停机)状态了。
2、IO配置,对外上拉下拉要和硬件配 ...

确认芯片是进入休眠状态的
IO配置,我配置过输入悬浮/上拉,推挽/开漏,但是效果不明显.

网友H:
我STM8L是这样做的:
1:进入halt前先把外设关闭,只留着用于唤醒的中断打开着
2:IO口设成低速模式,然后看你具体线路图,配置IO口是要给1还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STM8L是这样做的:
1:进入halt前先把外设关闭,只留着用于唤醒的中断打开着
2:IO口设成低速模式,然后 ...

谢谢..
到时参考一下你的做法试试.

网友I:
能关的外设全部关掉,使用主频最小的时钟源。

网友J:
我现在用stm8L做低功耗,停机模式,功耗在180uA左右,一直降不下来,关闭了外设,设置了无用的IO口,不知道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J:
我按照官方的例程以及网上的一些例子设置了所有无用的IO口为推完输出低,开启了SPI和I2C,在停机初始化中也关闭了它们,并关闭了所有的外设时钟,但是我的系统时钟用的16MHSI,我没有对时钟进行处理,好像也不需要做处理吧,我的停机模式180uA左右降不下来,用的芯片是STM8L152,如果有大神知道为什么的话可以和我交流一下,谢谢

楼主(2015-09-04):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官方的例程以及网上的一些例子设置了所有无用的IO口为推完输出低,开启了SPI和I2C,在停机初始化中也 ...

关闭电压调节器节省功耗 和 Flash掉电
这个两个你关了没有?如果没有,关了会更省电.

网友J(2015-10-30):
stm8l也要程序设置FLASH关闭吗?我以为只有stm8s才需要,文档里说不是自动就默认关闭吗?

网友F:
通常情况下都是不用的外设时钟关掉

网友K(2015-12-07):
引用 楼主:
测试点是在MCU的供电点,不是电源供电端测试的。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电流还是那么大100多ua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流还是那么大100多ua

我的搞定了,halt 模式3uA。把IO口设为开漏输出低电平就好了。

把无关IO口设为开漏输出低电平,当然有些IO还得推挽,有些得上拉,与系统有关, 全机HALT电流12uA,包括LDO等电路的Is
只有27楼的方法可行,STM8L152R8T6,不关外设时钟,HALT电流0.8mA,关闭外设时钟,HALT电流0.2mA, 设置CLK_ICKR的SAHALT位,有时50uA,有时200uA,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L:
活跃停机模式,只开外部中断电流为0.3uA才是正确的,我现在用STM8L052做的RTC+LCD显示。活跃停机模式开启LCD显示+RTC+外部中断总功耗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活跃停机模式,只开外部中断电流为0.3uA才是正确的,我现在用STM8L052做的RTC+LCD显示。活跃停机模式开启LC ...

我用的是STM8S不是STM8L,不知道是否芯片不一样的区别.
或者你能不能将进入休眠前的配置代码,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不是STM8L,不知道是否芯片不一样的区别.
或者你能不能将进入休眠前的配置代码,给我学习一下 ...

我没有设置什么,没用的IO口也没作处理,即复位后的状态,然后我就执行一条HALT指令完事,可能与你的外围有一定关系,我之前 做功耗比较大,后来发现AD口如果有输入电压 的话功耗较高,然后我在休眠前把AD口设置成输出,功耗就正常了。可以把电路图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我没有设置什么,没用的IO口也没作处理,即复位后的状态,然后我就执行一条HALT指令完事,可能与你的外围 ...

AD口为模拟输入时,必须关闭斯密特触发器,否则会消耗一定的电流。这样做以后不用在休眠 前把AD口对应的IO调成输出低电平

网友M:
我用的是STML101,哪位可以把休眠的最小代码发我一份

网友N(2017-12-02):
只有27楼的方法可行,STM8L152R8T6,不关外设时钟,HALT电流0.8mA,关闭外设时钟,HALT电流0.2mA, 设置CLK_ICKR的SAHALT位,有时50uA,有时200uA,没有什么作用
把无关IO口设为开漏输出低电平,当然有些IO还得推挽,有些得上拉,与系统有关, 全机HALT电流12uA,包括LDO等电路的Is

网友O(2018-04-02):
引用 网友L:
我没有设置什么,没用的IO口也没作处理,即复位后的状态,然后我就执行一条HALT指令完事,可能与你的外围 ...

你好  我也用STM8L052R8T6 进低功耗后出现2个状态的电流值  一个是3ua  还一个是18ua   这2个情况的电流 不固定   断电一次  重新进低功耗 可能18ua也可能3ua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L(2018-05-07):
引用 网友O:
你好  我也用STM8L052R8T6 进低功耗后出现2个状态的电流值  一个是3ua  还一个是18ua   这2个情况的电流  ...

如果只接最小系统也会这样吗?需要排除是否因为某些外围在耗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如果只接最小系统也会这样吗?需要排除是否因为某些外围在耗电

只接单片机也是这样   实际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