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从CAN接收中断中唤醒Halt模式

楼主(2015-07-25):
使用STM8AF51AA的MCU,但是发现CAN接收中断不能唤醒Halt模 式,但是改成Wait模式就可以唤醒,Walt模式的功耗过高,说明书上是说两种都可以唤醒的,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两种唤醒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B:
低功耗分五级:
● Wait mode
● Low power run mode
● Low power wait mode
● Active-halt mode
● Halt mod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分五级:
● Wait mode
● Low power run mode

恩恩,确实。。。。。

网友D:
看完上面大神的回复,我还是不懂,莫非我太菜鸟了。

网友E:
Halt和wait这两种模式的唤醒源不一样。
楼主仔细阅读以下参考手册里的Power management章节

楼主:
Halt和wait这两种模式的唤醒源不一样

好的,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