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相桥式 整流电路的 输出电压是多少 ?

楼主(2015-07-25):
见附图:
整流桥使用的是 Vishay的BU1010-M3。
BU1010-M3的参数:
IF(AV) 10 A;
VRRM 1000 V;
IFSM 120 A;
IO 3.2(10)A;

BU1010-M3的详细参数见附件。

请教:
1、假设输入是AC220V,此时 输出Vout 是DC280V 吗 ? 我的计算 方法是: 220 * 1.414 * 0.9 =279.9 。
2.  整流电路 的 电感、电容 参数 选择 合适吗 ?还请 大侠指点!

谢谢!

附图:

附件:

网友A:
你的RL多大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参数。
即使RL已知,也无法准确计算。

和整流桥倒是关系很小,只要电压电流在整流桥允许范围内,结果几乎不受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L多大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参数。
即使RL已知,也无法准确计算。

谢谢版主大侠的指点 !

附图RL并不是 实际的负载。
这里的RL代表两个电路:
1.  1个buck电路,将整流后的电压降到 DC100V;
2.  1个PWM 开关电源电路,将上级的DC100V 分成 200路(DC5V、1A) 输出,最终的功率是1000W.

请问,根据 上述提供的情况,可以 大概 计算出 整流后 的输出电压是否是 DC280V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的指点 !

附图RL并不是 实际的负载。

280V,那是休想。
整流之后电容滤波,其实质是交流瞬时值(绝对值)大的时候电容充电,瞬时值小的时候电容放电供负载使用。
你的负载最终1000W,考虑到两级变换,整流滤波部分输出电流估计为6A。
就算100uF电容充电到250V(容易计算),其电荷量在10ms(交流半个周期)内放电到零,不过2.5A。

这么大功率,应该具有PFC(功率因数控制)。不过这可能是要求太高。
如果做不到,至少也应该用电感输入式滤波。

不明白为何要先变换到100V,再变换到5V。直接(一次)变换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V,那是休想。
整流之后电容滤波,其实质是交流瞬时值(绝对值)大的时候电容充电,瞬时值小的时候电容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200路的5v、1A,对输入电压要求不严吧,重要的是考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