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这个程序中EPWM1和EPWM2初始化设置相同,只是EPWM2加了限制...

楼主(2015-07-25):
这个程序中EPWM1和EPWM2初始化设置相同,只是EPWM2加了限制条件为什么得到的spwm变化差异很大?epwm2占空比波动不大

网友A:
这么多程序,看的头都晕了。直接说加了什么限制条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是存储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