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线圈电磁保持型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5-07-25):
TQ2SA-L2-3V-Z这是一个双线圈的继电器,如何用一个单片机IO控制这种双线圈的继电器

网友A:
IO口输出端接一个非门(也可以用三极管反相),这个IO口的输出和非门输出分别接阻容隔直电路再接三极管驱动即可,阻容隔直电路时间常数设置在秒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