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的充放电难点

楼主(2015-07-25):
此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当B1的电压为10V时,瞬间对C3充电,使三极管导通,从而驱动蜂鸣器,电容充满电后,C3两端电压是多少V???C3的正极对地电压是多少V???
当B1端的电压为0V时,C3的对地电压是多少V,电容通过R13、R9、Q2放电,放电阻抗是否为4K,充电阻抗是否为2K?请高手回答下,谢谢!

网友A:
“此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当B1的电压为10V时,瞬间对C3充电”
必须知道“瞬时”之前B1是多少。否则不能确定C3充电还是放电。

网友B:
敢问Q2没有直流偏执点?VB等于零啊…………Q2怎么打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敢问Q2没有直流偏执点?VB等于零啊…………Q2怎么打开的

B1点在高电平持续一段时间后再突变为零并持续,Q2的射极电流可以由C3供给,于是Q2短时间内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当B1的电压为10V时,瞬间对C3充电”
必须知道“瞬时”之前B1是多少。否则不能确定C3 ...

瞬时之前是0V,

网友A:
“电容充满电后,C3两端电压是多少”
“电容充满电”的意思是其中没有电流。那么电容C3左边电阻R13无压降,电容C3左边为10V。电容C3右边是两支二极管(包括Q4发射结),压降也为零,电容C3右边为零。

网友C:
B1为到10变化时,通过开头二极管驱动末级,之后电流减少到关断;
B1为到0V变化时,通过共基共射电路反向后,驱动电路末级,之后关断;
电容上的电流有两个去处:
正向时 D3->Q4(BE),最大电压为VD3+VQ4(VBE),常温下为0.5+0.7=1.2V上下;
反向时R9-》Q2(BE),最小电压是VQ2(VBE),大约是0.7V
就是说电容在稳定时的电压在 -0.7  +1.2V之间,并且两端时会对电路中的电流有一些影响,最好是在这里加上一个电阻到一个定值,比如加上一个100K的电阻到地,可以防止各种干扰引起的动作和声音等。

网友C:
好像和问题不大粘边;
电容上正极电压等于B1;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确定,电容负极的电压上面有分拆,可以自己算算;
电阻R9应该计算上HFE和10K集电极的影响,其它的可以用电路对应的通路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问题不大粘边;
电容上正极电压等于B1;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确定,电容负极的电压上面有分拆,可以自己 ...

谢谢你的回复,电容两端电压为什么不能确定,充满电后,R13电阻上无压降,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结无压降,所以我觉得电容两端的电压为10V,电容的对地电压也为10V??  是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电容两端电压为什么不能确定,充满电后,R13电阻上无压降,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结无压降 ...

"充满电后,R13电阻上无压降,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结无压降,所以我觉得电容两端的电压为10V"
这个分析思路不差,是否10V,一要看时间足够否,二要看近似程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电容两端电压为什么不能确定,充满电后,R13电阻上无压降,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结无压降 ...

不对呀,C+为10V时,负端电流是D3-Q4这里电流停止电压是两个PN电压,在1-1.4V;C上的电压就是8.5-9V ;
C+为0V时,电流流过Q2的be,压降大约-0.7V,C上的电压自然就是0.7V了;
在C-上的对地电压就是上面的电压之间了,如果没有其它电流干扰,就是上面两个电压之一,不过肯定会有一些干扰的,电容负端处于两个电压之间时的浮动状态,时间够长的话电压是不能确定的,和电路中元件的漏电流,外部的感应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呀,C+为10V时,负端电流是D3-Q4这里电流停止电压是两个PN电压,在1-1.4V;C上的电压就是8.5-9V ;
C+ ...

我怎么还是想不通,电容两端电压是10V,但是我又想不通电容的对地电压是多少?
我说电容两端的电压是10V的原因是,电容充满电后,电容相对直流电是开路状态,那就说明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极之间无电流经过,那就无压降,我这里不考虑任何人干扰,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还是想不通,电容两端电压是10V,但是我又想不通电容的对地电压是多少?
我说电容两端的电压是10V ...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发射极之间无电流经过的时候电压可不是0V呀,有电压降的,在正负电压降之间是相当于浮动的,因此就是一个开始是压降电压,长期电压在正负压降之间的不定电压,到达压降电压是就有电流了,电压也就到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