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Gerber文件怎么转为PCB文件

楼主(2015-07-25):
我现在手上只有Gerber文件,待测PCB板上有若干个测试点,现在要做一个转接板,转接板上也放置焊盘,与待测PCB板上的测试点相对位置完全一致,然后在转接板上焊顶针,然后盖到待测PCB上,相当于将待测PCB上的所有测试点引导转接板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将Gerber上焊盘全部导到转接板PCB上,然后我会在PCB上将所有焊盘放到一侧,在旁边放置接插件,直接测接插件上的点就相当于测试待测PCB上的点了,可以实现吗?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1 导出相应层的DXF
2 导入这个DXF到你的画图工具中

网友B:
1.使用CAM打开Gerber。
2.再选定需要的层,导出为DWG或DXF文件。
3.使用PCB软件导入对应的DW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