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学》和《电路》(续)——随谈

楼主(2015-07-25):
既然是“随谈”,那就随便聊聊,可能没有一定的主线,想到哪就说到哪里。

楼主:
先说“无穷大”,符号是“∞”。这在数学上是个点,这个可以查阅《复变函数》(复域是球,实域是个圈)。

楼主:
既然∞是个点,那么“=∞”就成为可能,这其实在《电路》中常见,譬如“开路”就是“电阻=∞”。

楼主:
这里有个问题,对于∞点,如果只考虑单侧性质(或双侧在∞点上连续),则直接采用“=∞”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在∞点上是非连续的。

譬如,增益A通常是零到正无穷然后一下子反转到负无穷再回到零(自己画一条线,从水平转到垂直然后再转到水平)。

楼主:
关于理想运放,我们有如下表述:

    Ri = ∞
    Ro = 0
    A = ∞
    ......

对于Ri,没人会考虑“负阻”,所以“Ri = ∞”实际是表示“Ri = +∞”,也可表示为 Ri→+∞ (其意义是从正方向趋于无穷大)。

但对于A而言,增益的正负是件常事,所以仅用A=∞表述可能产生歧义。为此,可以纠正为

    A = +∞

    A →+∞

两者是等价的,都说明是从实数轴的正方向趋于无穷大这个点。

楼主:
这样一来,理想运放的相关表述应该如下;

    Ri = +∞
    Ro = 0
    A = +∞
     ......

其中的“= +∞”就是“→+∞”。

由于Ri通常非负,所以也可以用前面的“Ri = ∞”表示。

楼主:
由于理想运放的开环增益采用了这么个单侧极限的表示方法,而不是简单的等于无穷大,那么相应的Vid也就成了个趋于零的单侧极限,即:

    Vid → +0

    Vid → -0

正负号取决于输出极性。

楼主:
其实,就《电路》理论而言,作为一个原本就是采用极限概念定义的理想运放模型,其表现出来的相应特性必须保持其原本的极限性质,否则就会有问题。譬如《电路》中替代原理的应用就是一例。

楼主:
最后,说明一下“近似”。

可以说,“近似”无处不在,这一点不用我多言。问题是,“近似”的误差是否可控。

如果“近似”的误差是个可以忽略的小量,那么这个“近似”在工程上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近似”的误差是个可以趋于零的小量(无穷小),那么这个“近似”就是在理论上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A:
HWM  能否 普及下    数学计算 如何用 单片机   来是实现  积分 微分 傅立叶变换 拉丝变换  滤波 等。。。 求导   离散化   开方

求着方面的书  推荐

网友A:
转的

我说一下定积分C语言的实现方法:定积分 表示的函数f(x)在区间[a,b]上的定积分,物理意义是曲线f(x)与x=a,x=b和y=0围成的区域的面积。我们用极限的方法,将区间[a,b]分别足够大的N份,那么每小一份区间的宽度△x=(b-a)/N,.如果区间分得很小,那么原来的不规则的区域就被分成了长短不一的长方矩形了,而第n个矩形的面积是很容易求的:△S(n)=△x*f(a+n*△x),然后再将所有的矩形的面积加起来就是数f(x)在区间[a,b]上的定积分。C语言实现方法如下,以f(x)=x2为例:
float fun(float x)//输入变量,返回函数值
{
        return (x*x);
}
//输入积分上下限和分成的份数,返回定积分值
float definite_integral(float a,float b,int N)
{
int i;
        float deta_x=(b-a) / N;//每一小份区间的宽度
        float result = 0;

        for (i = 0; i < N; i++) {
                result += deta_x*fun(a + i*deta_x);//将每一个小矩形面积连加
}

return result;
}

网友B:
感觉这个无穷大说的好形象啊

网友C:
显然老抽又在利用广泛的数学内容来辩解
实际的运算放大电路,总有Vi〉〉Vid关系,使得(Vi-Vid)/Vi~=1,电路增益等计算大大简化,其误差总可以被接受
这样一种结果,因此常被作为理想运放基本放大电路模型
但是,这不是因为Vid无限趋近于零,而是因Vid通常总是远远小于Vi,而被忽略并作0近似
换句话说,不是因为Vid趋于零,而是只要Vid(与Vi比)足够小,“虚短”即成立

搬来那么多数学玩意儿,不过是遮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老抽又在利用广泛的数学内容来辩解
实际的运算放大电路,总有Vi〉〉Vid关系,使得(Vi-Vid)/Vi~=1,电路 ...

实际的运算放大电路,总有Vi〉〉Vid关系,使得(Vi-Vid)/Vi~=1,电路增益等计算大大简化,其误差总可以被接受
这样一种结果,因此常被作为理想运放基本放大电路模型
但是,这不是因为Vid无限趋近于零,而是因Vid通常总是远远小于Vi,而被忽略并作0近似
换句话说,不是因为Vid趋于零,而是只要Vid(与Vi比)足够小,“虚短”即成立

搬来那么多数学玩意儿,不过是遮掩

这比“理想运放”还倒退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这位还是去修理“收音机”或“电视机”吧!

不过,不知道现在这等生意是否还红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还是去修理“收音机”或“电视机”吧!

不过,不知道现在这等生意是否还红火。

你还是去小树林用嘴吧,少来摆显

HWM
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