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除了导电滑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给旋转的机构供电?

楼主(2015-07-25):
场景是需要给一个旋转的平台上的机构供电,之前考虑过过导电滑环,可是滑环有磨损的问题,问题是:除了导电滑环,还有什么可靠的供电方式?

网友A:
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光照

网友B:
高频感应线圈。

网友C:
你旋转的平台肯定有个固定的座子什么的。还是没太理解你说的。是给旋转平台上的设备供电?

网友D:
看你要供电后做什么用了。传统的滑环供电,在速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寿命还是相当可观的,噪声问题要处理好。如果是要测量力一类的参数,其实还是有不少非接触式的测量方式,比如频率测量等,旋转体受力或扭矩后,反馈频率变化,动态响应会比滑环供电的应变片更好,但技术难度更高一些。

网友E:
自带电池上去

网友E:
要不边工作,边发电~~~~效率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