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请教一下labview2012无法打开自带实例问

楼主(2015-07-25):
使用labview2012、MicrosoftOffice为2010当我运行这个实例后跳出错误。

网友A:
我安装的是2011 64位,打开没有问题,是不是在安装过程中丢失了动态链接库,可以重新安装下LabVIEW试一下。
我把2011中的vi打包了,你试一下可以吗。

网友B:
肯定少安装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B:
走个灯泡图看看错误出现在哪里?

网友B:
看一下2012和OFFICE2010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