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大家说说AD哪个版本好用,说的好的【打赏】

楼主(2015-07-25):
我只会用Altium Designer 软件,别的画图软件不会用,所以主要讨论AD的版本,我只用过AD10版本,但是现在已经出到15了好像,刚装了电脑系统,现在正考虑装哪个版本的AD,新的版本好用么?好在哪里?比10有什么改动?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没发现前后有什么大的改变,一直都在用AD10,但是在笔记本1366*768分辨率下,弹出窗口下方的“OK”和“cancel”会被阻挡。但并不影响使用。说了一大堆废话,你就用AD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前后有什么大的改变,一直都在用AD10,但是在笔记本1366*768分辨率下,弹出窗口下方的“OK”和“canc ...

我以前一直用的就是10,你用过更高版本的么?

楼主:
木有人来看看么?

网友B:
我也用ad10  挺不错的

网友C:
如果是用的**版,版本太新估计稳定性没那么好。

网友D:
AD15 PCB里面的大十字光标好像不能设置,不知你们遇到没有?AD10的大十字光标可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15 PCB里面的大十字光标好像不能设置,不知你们遇到没有?AD10的大十字光标可以更改 ...

没用过AD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的**版,版本太新估计稳定性没那么好。

嗯,有道理!

网友E:
大十字光标可以设置的

网友E:
AD哪个版本好用?其实都是熟练问题。我原用99SE,后面有用过AD6……再后面就用AD14、AD15。AD15就比AD14好一些,一些设置就方便了很多。总之,软件在更新,功能在增加,就看你能否用得上。

网友F:
版本低些好,少占电脑资源。
如果只布板,99SE已经能完成,关键看软件熟练成度,如果更换版本后,你还要去买书,或用很多时间去学习,那就得考虑一下自己空闲时间。

网友G:
我们用的是AD15,不过是正版的,如果电脑配置好一些的话,尤其是显卡,新版本会让你有意外的收获的。当然了。国内不存在是不是正版,主要是稳定性。

楼主:
没有一个有建设性的建议,就这样吧!

网友H:
新版本肯定比老版本要好用,不然软件要更新干嘛。我推荐AD15

网友I:
我用的9

网友J(2016-11-05):
连99都不会用的出现

网友K:
个人觉得AD8。3 是最稳定的,现在电脑还有这一版本,再就是AD16我觉得16 比13 14 15要稳定,电脑上目前是8.3和16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觉得AD8。3 是最稳定的,现在电脑还有这一版本,再就是AD16我觉得16 比13 14 15要稳定,电脑上目前是8. ...

16号**不?

楼主(2016-12-07):
有下载链接没?

网友(2017-04-14):
我也想知道那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