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1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5-07-25):
有个特殊的应用,如果有1: 1的电流互感器将更加灵活方便。本人试着这样测试:用一个穿心式小互感器,穿心式通过一次电流,再穿心式测试二次电流,结果不是我要的1:1的结果,一二次电流差别很大!普通的小CT能不能改造为1:1的变比?市面上有没有1:1的电流互感器卖?线性范围有10A就足够。

网友A:
市上有1:1的小型工频电流互感器。
但绝大多数是2mA:2mA。如果需要其它额定电流,只能定制或者自己绕。

你所叙述的两根导线均穿过一个现成的CT方式,没有考虑电流测量设备对电流互感器工作的影响。

楼主:
谢二楼!电流表串在一次电流回路测量结果与电流源输出是基本一样的,如果变比正确的话,电流表串在二次回路也应该正确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二楼!电流表串在一次电流回路测量结果与电流源输出是基本一样的,如果变比正确的话,电流表串在二次回路 ...

导线穿过环形铁芯,是一匝线圈。你的电流表估计满度压降0.2V,而一匝导线无法输出0.2V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也就是说,二次匝数太少的话,驱动能力不够导致测量电流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二次匝数太少的话,驱动能力不够导致测量电流不对?

建议好好复习《电工学》。
《电工学》没有“驱动能力”这样的词汇。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比例不是匝数比,一般的磁芯和电线会有一些损失,因此大多数的时候输入输出是不对称的;
线圈没有多少的说法,但是有一个输出电阻,你只是直接穿心的话输出电阻会很小,一般的电流表无法准确测量,甚至线圈的线阻都会过大

网友C:
我这边用过5A/5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好好复习《电工学》。
《电工学》没有“驱动能力”这样的词汇。

好多人,对CT,PT,电源工频变压应用注意事项及限制条件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励磁电流,B-H的关糸的。是不是学校没有教过,只知道个变压器的匝比跟电压比,电流比。包括在信号处理专业工作多年的资深工程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比例不是匝数比,一般的磁芯和电线会有一些损失,因此大多数的时候输入输出是不对称的;
线圈 ...

CT最理想的输出没有电压,精度最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多人,对CT,PT,电源工频变压应用注意事项及限制条件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励磁电流,B-H的关糸的。是不 ...

“是不是学校没有教过”
很有可能是削减了《电工基础》和《普通物理》的学时,因而这些课程都是匆匆忙忙一带而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学校没有教过”
很有可能是削减了《电工基础》和《普通物理》的学时,因而这些课程都是匆匆忙忙 ...

只少我问过好多应届毕业生或工作1--2年的工程师,都没有概念,神色如小白,谈起MCU,个个神采飞YANG。让他们组个糸统解决方案,又是不知那里下手。

网友E:
1:1的电流互感器,还要求最大10A的输出,那输出后呢。你无非就是想隔离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多人,对CT,PT,电源工频变压应用注意事项及限制条件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励磁电流,B-H的关糸的。是不 ...

不仅是这些知识,就连画个电原理图也不知道制图的基本规范。
线条或者元件不能压文字,导线不能从元件中间穿过,这是基本的要求。可是,21ic论坛里面贴出来的图,线条压文字,甚至文字压文字的电原理图有大把,导线从电阻中间穿过的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