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IO口与中断

楼主(2015-07-25):
使用STM32单片机检测交流零点,电路图如附件所示。用中断检测交流零点,每检测到一次,STM32中断一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另一个IO口(PB5)低电平时,中断就不进行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R41, R43, R44 为何阻值这么小?
中断就不进行, 很大的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B:
一个中断影响了另一个中断的进入,基本是找软件问题。

楼主(2015-10-03):
确实是软件的问题,第一次进入中断后就就打开执行机构,使D5没有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