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小白遇到大问题啦

楼主(2015-07-25):
大大们,小白在学习430,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149,在看英文手册的时候看到I/O口功能选择寄存器PxSEL时,有一段注释我翻译出来是这样的:“当P1SEL和P2SEL被置位,相应的引脚中断功能被禁用,因此,这些引脚不会产生P1或P2中断,无论相应的P1IE或P2IE的位的状态如何” 。可是 PxSEL是功能选择寄存器,P1SEL或者P2SEL置1时选择第二功能也就是中断功能啊,为什么还会禁用P1、P2的中断功能,是我翻译错了吗???、求大大们指教啊

图片是数据手册PDF的截图

网友A:
有可能文档写错了

掉坑了……

网友B:
醉了,还没搞定啊,说了让你看中断类型,都不看

网友C:
文档没有错。

网友C:
啥叫第二功能也就是中断功能?

P1.0/TACLK
P1.1/TA0
P1.2/TA1
P1.3/TA2
P1.4/SMCLK
P1.5/TA0
P1.6/TA1
P1.7/TA2
P2.0/ACLK
P2.1/TAINCLK
P2.2/CAOUT/TA0
P2.3/CA0/TA1
P2.4/CA1/TA2
P2.7/TA0

哪个是“也就是中断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叫第二功能也就是中断功能?

P1.0/TACLK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醉了,还没搞定啊,说了让你看中断类型,都不看

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文档写错了

没有错:lol   怪我自己理解错了

楼主:
3Q  已经懂了

网友D:
对430不是很熟。。

楼主:
确实不熟

网友E:
楼主把第二功能和中断搞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第二功能和中断搞混淆了

确实是,现在搞清楚了:lol

楼主:
灰版都被我搞昏了

网友F:
和你有过同样的想法,后来想通了,开启第二功能中断自然就没用了哈

网友G:
开启第二功能中断自然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你有过同样的想法,后来想通了,开启第二功能中断自然就没用了哈

:lol是啦,现在想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启第二功能中断自然就没用了

嗯嗯   是的

网友H:
来晚了,香吻被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晚了,香吻被抢了~

下次早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