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问题了,有没有对PIC16F688用IO模拟IIC熟悉的朋友? 谢谢

楼主(2015-07-25):
碰到问题了,有没有对PIC16F688用IO模拟IIC熟悉的朋友?
谢谢

楼主:
SCL肯定是设置成输出模式,那SDA呢?怎么设置?来回设置成输出和输入模式?

网友A:
换个带 IIC 的单片机吧,模拟的方法不太容易,代码量也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L肯定是设置成输出模式,那SDA呢?怎么设置?来回设置成输出和输入模式? ...

就是这样!

网友C:
就是不断根据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啊。

网友D:
有的,
岂止熟悉,我很精通。你就想知道有没有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用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