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香版请进

楼主(2015-07-25):
现在第二块板子也下载死了。只要串口 isp提示下载失败,随后JLINK 也不能下载了。如果只用LINK 就没有发现问题。
各位做ISP下载的大侠。怎么办?急等。有什么恢复芯片出厂默认的方法?ISP软件用的是ST 官方网站下载的。
硬件连接:计算机USB-转--TTL 接口--STM32F429的RX1TX1

网友A:
isp 不会锁死吧.isp 是永远能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 不会锁死吧.isp 是永远能擦的

会不会因为下载线没有走正统的232问题?我们用了USB转232.
JLINK 走SWD也永远能擦写吗?

网友B:
SWD 是万能的,我解锁 都是用SWD引脚

网友C:
用调试工具连接上,擦除芯片。直接擦或者通过设置第一级读保护再解除第一级读保护擦。
连接不上可能要检查工具的信号了。
如果下载的软件使能了读保护,那么下次升级就被禁止了。USB转串口比较常用,曾经用来升级芯片,倒是串口连接时要注意一下,保证稳定性。通常在RX上加个上拉电阻比较靠谱些,另外串口线也最好不要太长了~~~~

网友D:
是不是你程序中将SWD口给用成其他功能了?
试试看将boot0/1设置成从sram启动再用调试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