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同步RS422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15-07-25):
大家好!我想选用ST公司带有USART的一款ARM设计同步RS422接口电路,用来收发数据。有几个问题向大家求助:
1.是否有针对“同步”422的收发器?
2.可以用max3490吗?
3.如果用max3490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同步RS422的时钟?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422.485.电路通用吗?这俩不懂区别

网友B:
请定义“同步”含义

网友C:
我也正想研究这一块,还没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D:
这还不简单 直接4线spi收发接422,然后时钟单独接一路 要差分么差分 要单端么单端 接收也一样 收发全部片选固定 欧了

网友E:
422.485.电路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F:
留下记号,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485.电路通用吗?这俩不懂区别

42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485.电路通用吗?这俩不懂区别

两者区别是:42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简单 直接4线spi收发接422,然后时钟单独接一路 要差分么差分 要单端么单端 接收也一样 收发全部片选 ...

您的意思是说用stm32的spi口发送数据,用max3490做差分吗?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2.485.电路应该不通用吧

都是基于modbus协议,只是一个全双工4跟数据线,一个是半双工两条数据线,是否通用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42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谢谢大神给我讲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用stm32的spi口发送数据,用max3490做差分吗?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

同步422其实就是带同步时钟的串行通信 spi就是带时钟的串行通信口 所以ttl端可以直接spi 至于差分端就看你自己了 反正我就是这么做的 对接并没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422其实就是带同步时钟的串行通信 spi就是带时钟的串行通信口 所以ttl端可以直接spi 至于差分端就看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咱们的应用还不太一样,我用同步422是接收符合modbus协议的传感器信息。做差分不难,我是怕不能用spi协议。可是用modbus协议又会有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协议是约定传输波特率的,如何不约定波特率而用同步时钟成为了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G:
MAX3490输出就ABYZ,接受用了ab,发送用了YZ,没有时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X3490输出就ABYZ,接受用了ab,发送用了YZ,没有时钟线

要求用同步422,我也苦恼modbus协议是基于波特率传输的,如何把数据和时钟对齐!等拿到时序图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