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5-07-25):
步进电机驱动原理图(TB6560AHQ资料)

网友A(2015-08-27):
如何做到步进电机不振动?

网友B:
一般低速驱动,尤其驱动电流不足时,步进马达会出现抖动现象。
可考虑使用更高的细分倍率驱动,或适当提高驱动电流。
如无改观,检查马达选型,是否存在本身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C(2017-04-19):
引用 网友A:
如何做到步进电机不振动?

振动还和衰减的模式设置有关,你可以看下驱动芯片的资料

网友D(2017-05-28):
不震动,很可能,可以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做到步进电机不振动?

用有细分的驱动器,细分就是用正弦波驱动

网友E:
好,找光耦的话可以找我,我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