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Keil中函数用到了,为什么还是提示WARING C280

楼主(2015-07-26):
在做UIP协议的时候,调用UIP包,用KEIL软件编译的时候提示warning C280: 'icmp_input': unreferenced label“
但是事实是在函数中是在用的。搞不懂,谁做过,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仔细检查你的程序。Keil 不会无缘无故给出未使用的变量警告

网友B:
有定义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你的程序。Keil 不会无缘无故给出未使用的变量警告

嗯,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可能对C的知识不足。改了改程序就好了可能我把某个地方关闭这段程序没有用到。但是还是不大明白。继续研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