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大侠解释一下电路----重点是红圈里的内容

楼主(2015-07-26):
大侠解释一下电路

网友A:
VC是触发禁止端
当该脚VC电压<0.2Vdd时,禁止触发即输出信号OUT一直保持低电平 当该脚VC电压>0.2Vdd时,允许触发即输出状态跟随输入信号触发
A是可重复触发和不可重复触发控制端  当A=“1”时,允许重复触发 当A=“0”时,不可重复触发

楼主:
您很内行、很正确。但那六个小○的连接关系是怎样的?您看下图按绿线连接可行,6个小º又怎样连接?

楼主:
可是a、b;       d、e分别相通吗?不通的话、绿线连接无意义,相通的话,经b.c和e.f接地,正、负极通过绿线不就短路了吗?
   麻烦您   画个图讲一讲                衷心谢谢您!!!!
     或者它们的关系是:要么a、d接3.3V,b.c,e.f 分别不通;要么a.b,d.e分别不通,c.f共同接地。

网友B:
小O那个是开关的示意图,你根据需要接高电平或低电平;

楼主:
    如果用来探测人体,进而触发(右侧加继电器联通喇叭)报警系统。该怎样使用   3.3V的接头?

网友C:
楼主要学会看芯片的厂家手册,EG4001。弄清楚每一个脚是什么功能,在什么情况下是什么功能,之后再看电路就不会觉得不明白了。

另外,那6个小圈圈楼主都不知道是单刀双掷开关的示意图,建议楼主多补补电路基础符号这部分内容。

网友D:
典型的红外监控触发电路啊。对照的芯片手册很容易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