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1.0.0测试不好使???

楼主(2015-07-26):
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1.0.0测试不好使???jlink测试一直在时钟部分死循环,怎么回事????

网友A:
上代码,都是测试过的,不可能不好使吧。估计是jlink的支持不够

楼主:
#ifdef GD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9 = 108 MHz */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PLLPREDV | RCC_GCFGR_PLLSEL | RCC_GCFGR_PLLMF);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PLLPREDV_PREDIV1 | RCC_GCFGR_PLLSEL_PREDIV1 | RCC_GCFGR_PLLMF9);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12 = 6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12 MHz */

    RCC->GCFGR2 &= (uint32_t)~(RCC_GCFGR2_PREDV2 | RCC_GCFGR2_PLL2MF |
                              RCC_GCFGR2_PREDV1 | RCC_GCFGR2_PREDV1SEL);
    RCC->GCFGR2 |= (uint32_t)( RCC_GCFGR2_PREDV2_DIV5 | RCC_GCFGR2_PLL2MF12 |
                             RCC_GCFGR2_PREDV1SEL_PLL2 | RCC_GCFGR2_PRED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GCCR |= RCC_GCCR_PLL2E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GCCR & RCC_GCCR_PLL2STB) == 0)   //死在这了
    {
    }

楼主:
外部晶振12M

网友B:
jlink测试一直在时钟部分死循环,是什么意思,是指程序执行死循环么

楼主:
while((RCC->GCCR & RCC_GCCR_PLL2STB) == 0)   //死在这了
    {
    }
一直都在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while((RCC->GCCR & RCC_GCCR_PLL2STB) == 0)   //死在这了
    {
    }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4440-1-1.html
这里有个例子,你下载看看

网友D:
楼主测试好了没?是库的问题么?

网友E:
库肯定没有问题,你用的12M,晶振,导致PLL2无**确启动,库里用的是25M外部晶振,你要自己修改一下,不能按照25M的方式配置了

网友E:
    /* Configure PLLs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9 = 108 MHz */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PLLPREDV | RCC_GCFGR_PLLSEL | RCC_GCFGR_PLLMF);
    RCC->GCFGR |= (uint32_t)(RCC_GCFGR_PLLPREDV_PREDIV1 | RCC_GCFGR_PLLSEL_PREDIV1 | RCC_GCFGR_PLLMF9);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12 = 60 MHz */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12 MHz */
//
//    RCC->GCFGR2 &= (uint32_t)~(RCC_GCFGR2_PREDV2 | RCC_GCFGR2_PLL2MF |
//                              RCC_GCFGR2_PREDV1 | RCC_GCFGR2_PREDV1SEL);
//    RCC->GCFGR2 |= (uint32_t)( RCC_GCFGR2_PREDV2_DIV5 | RCC_GCFGR2_PLL2MF12 |
//                             RCC_GCFGR2_PREDV1SEL_PLL2 | RCC_GCFGR2_PREDV1_DIV5);
//
//    /* Enable PLL2 */
//    RCC->GCCR |= RCC_GCCR_PLL2EN;
//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    while((RCC->GCCR & RCC_GCCR_PLL2STB) == 0)
//    {
//    }

直接注释掉后面的就行,12M*9=108M

网友F:
直接在宏定义中选择108M的定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在宏定义中选择108M的定义即可。

直接选择宏108不行,跑不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在宏定义中选择108M的定义即可。

注意使用的外部晶振大小是否和库一致,不一致要修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接选择宏108不行,跑不起来

外部晶振也要匹配的。

网友G:
这个的检查下你的始终部分的硬件设计的。

网友H:
即使用的12M的晶振,最多也是配出108/25*12=51.84MHz的时钟,不太可能死在等待PLL2完成的地方,我怀疑你可能用的是103的芯片,103是没有PLL2的。
注意这段代码前面有#ifdef GD32F10X_CL,所以这段代码只能在105/107上用的。查下工程的options信息的c/c++页,看看是不是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