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加密芯片是如何对程序进行加密的?

楼主(2015-07-26):
如何使用加密芯片对程序加密?通常是怎样一个流程呢?AES算法,加密数据,加密芯片,这三者如何关联起来呢

网友A:
签个nda,拿到片子的详细资料,好好研究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了解下SHA256算法的ATSHA204A.不知道你主要做什么用,有兴趣可以给几片样品你玩玩,Q交流503276777

网友C(2015-12-03):
最安全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关键的函数功能程序编程的加密芯片中运行,关键数据也存储于加密芯片,关键数据只在加密芯片内部调用,这个加密芯片内部的关键函数和数据对于外部就是一个黑盒子。

SMEC98SP加密芯片简介

SMEC98SP采用保密性能极高的智能卡芯片内核作为平台,用户可以将自己产品嵌入式软件中的部分关键算法、代码及数据,采用Keil C编译器编译后通过我司提供的开发套件将目标代码下载到SMEC98SP加密芯片上运行。由于SMEC98SP本身就是具有特定数据处理能力的MCU,产品加密系统使用SMEC98SP来实现整个嵌入式系统的部分核心算法、功能和关键数据存储来真真实现方案的保密及防**。

特性:

l  采用高安全智能卡芯片内核

l  芯片内置DES/TDES硬件协处理器

l  内置CRC16硬件协处理器

l  内置真随机数发生器,符合FIPS140-2

l  提供硬件唯一芯片序列号(12Bytes)

l  增强80X51内核,30MHz内部主频,4T指令周期

l  提供24Kbytes程序空间

l  提供8 Kbytes Flash数据空间,256Bytes/Page,支持页擦字节写

l  支持高速I2C协议,最大支持3.4Mbit/s

l  工作电压:1.62V ~ 5.5V

l  工作温度:-25℃ ~ 85℃

管脚定义:标准窄SOP8封装

免费申请开发板及SDK开发包!

联系方式:

销售:姜经理
Tel:13922885775
QQ: 43678472
Mail:Jeff.jiang@sinormous.com

技术支持:顾工
Tel:13825220330
QQ: 47583353
Walta.gu@sinromou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