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电压之间可变电阻的问题

楼主:
在20V电压之间利用电阻分压的方法通过STM32可以测得电压,现在需要通过STM32来控制测得电压的值,例如通过STM32来控制数字电位器来改变电阻值。从而改变测得的电压值,但是20V电压太大,数字电位器没法用,求大神指点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15-07-26):
先分压,经跟随器输出,就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了。

网友B:
另一个办法是:先电阻分压到一个适当的低值,然后再用可控增益放大器控制输出电平。
跟2楼说的方法哪个好,要看你的测量范围和设计目的,对此,楼主并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压,经跟随器输出,就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了。

可能上面没有说明白   是这样的:现在我要检测一个电源模块,这个模块是3路20V输入,4路15V输出,我现在是利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可是现在要求自己设置故障,通过主控芯片来自己制造故障,也就是测得的电压不正常,从而再去切换电路;现在问题是自己怎么制造故障,比如使电压升高   降低   短路   断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办法是:先电阻分压到一个适当的低值,然后再用可控增益放大器控制输出电平。
跟2楼说的方法哪个好, ...

可能上面没有说明白   是这样的:现在我要检测一个电源模块,这个模块是3路20V输入,4路15V输出,我现在是利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可是现在要求自己设置故障,通过主控芯片来自己制造故障,也就是测得的电压不正常,从而再去切换电路;现在问题是自己怎么制造故障,比如使电压升高   降低   短路   断路等。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上面没有说明白   是这样的:现在我要检测一个电源模块,这个模块是3路20V输入,4路15V输出,我现在 ...

你制造“故障”的目的何在?如果是数字环路控制,不工作就是了,任意改变输出,注意后果恐怕不是你能承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上面没有说明白   是这样的:现在我要检测一个电源模块,这个模块是3路20V输入,4路15V输出,我现在 ...

还是没有说明白。

“我现在是利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
检测输入还是检测输出?

“可是现在要求自己设置故障,通过主控芯片来自己制造故障”
制造什么故障?硬件真的输出电压升高、降低,还是检测到的输出电压数值升高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制造“故障”的目的何在?如果是数字环路控制,不工作就是了,任意改变输出,注意后果恐怕不是你能承担 ...

模块是在正常工作,只是在模拟故障,当检测到故障后让它切换电路,改到另一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说明白。

“我现在是利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

输入和输出都检测,硬件还是在正常工作,只是在模拟这四种故障,看如何设计电路,来自己设计故障。

网友B:
如果只是检验设计,用电位器即可,产品中根本无需什么“模拟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检验设计,用电位器即可,产品中根本无需什么“模拟故障”。

问题是现在找不到能承受住20V电压的电位器,怎么办?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找不到能承受住20V电压的电位器,怎么办?求指点。

既然你已经“现在是利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再设置一组分压又何妨?
而且,你要的是“通过主控芯片来自己制造故障”,写段分支程序,把检测得到的数据改一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经“现在是利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再设置一组分压又何妨?
而且,你要的是“通过主控芯片来 ...

对,有道理,我屡下思路跟boss商量一下看看,多谢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找不到能承受住20V电压的电位器,怎么办?求指点。

普通电位器承受20V没啥问题,注意功率满足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位器承受20V没啥问题,注意功率满足就是。

我查的数字电位器耐压一般都是和供电电压相等的,大部分都是5V的,最大13.2V  没有找到更大的了,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的数字电位器耐压一般都是和供电电压相等的,大部分都是5V的,最大13.2V  没有找到更大的了,能推荐 ...

都说了用普通电位器,还扯数字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用普通电位器,还扯数字电位器?

普通的不行呀   要求能自动控制  而不是手动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不行呀   要求能自动控制  而不是手动操作。

从你的描述看是做测试又不是做产品,如果不是,还是那句话,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藏着、掖着自然不会获得直接性的帮助。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的测量精度啊。看用多少级的数字电位器。级数越多,分辨率越高啊。

网友D:
用软件制造故障,还节省了硬件。
把故障数值替换ad采集值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