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沁恒CH559-EVT评估板简易评测

楼主:
相信很多朋友在不久前二姨家的8位增强型USB HOST/DEVICE单片机CH559开发板免费申请活动中拿到了由江苏沁恒公司发出的CH559-EVT评估板,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南京软件谷核心地段,是技术主导型的**技术企业,核心业务是接口类集成电路、SOC/MCU类集成电路及嵌入式软件的研发和销售(摘自官网)。楼主也有幸拿到了板子,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简单测试应用。下面与大家分享下感受与经验,希望可以共同学习进步。
当然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下板子的核心芯片CH559,CH559时一款兼容MCS51指令集的增强型E8051内核单片机,支持最高主频25MHz,平均指令速度比标准MCS51快8~15倍。
CH559芯片内置64K程序存储器Flash-ROM和256字节iRAM,6K字节片内xRAM。功能外设有ADC转换,4路定时器和3路PWM,双UART,双SPI,双Root-HUB端口,支持USB-Host主机模式和USB-Device设备模式,LED控制接口等。可以用于 工业控制、仪器仪表、智能抄表、物联网、刷卡器、条码枪、手持设备、一卡通系统、门禁控制器或其他USB类产品。

CH559的关键特性:
    1、1T增强型E8051内核;
    2、2*HOST和1*DEVICE USB全速口,支持USB2.0(同时操作两个USB设备);
    3、UART1支持485模式数据收发;
    4、2路标准08接口,采用DMA方式传输数据;
    5、内置Mass-Storage 海量存储设备的专用通讯协议的固件,直接操作USB存储设备;
    6、3路PWM和3路电平捕捉;
    7、支持直接地址XBUS和数据地址复用XBUS;
    8、提供FAT文件系统库。
了解了CH559芯片的特性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块CH559-EVT开发板。板子很小巧精致,外观如下。

开发板配有 32KB 外扩 RAM、 2MB 串行 FLASH、 自弾式 TF 卡座、RTC 时钟电路、 2*USB 接口、串口(MAX3243) 、8 路 10/11 位 AD、8 位主动并口、5 个 LED 灯、4 个按键、电源支持 9V/5V/3.3V 供电,可通过 USB Host/Device 口和串口 0 下载代码。在这我要说的是,板子不带DS1302的电池和电源线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板子不配电源开关实在想不明白,因为在使用板子下载程序的过程中,需要频繁冷启动,总是插拔电源线,实在是太不方便。

下面说一下基于CH559-EVT开发板的开发。
CH559开发板支持KEIL编译工具,这对于习惯使用Keil开发工具和基于Keil开发程序的移植相当方便。下面就以Keil4为例讲一下工程创建和程序下载。
1)工程创建与编译
运行Keil4编译器,点击“project”,如下图选择“New μVision Project…”,弹出一对话框,选择创建工程的目录,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之后弹出对话框,选择 SST 系列 89x58RD(其他 MCU 型号也可),点击“OK”弹出 对话框,选择“否” ,创建完成。

接下来点击新建空白程序文件,点击保存为*.c文件到项目工程下。右键项目树下的Source Group1,单击“Add Existing Files to Source Group 1...”,选择之前保存的*.c文件,点击“ADD”添加,点击“Close”关闭。此时就可以编辑代码了。

编写程序时,需要包含CH559芯片的头文件,将官网例程中的CH559.h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下,然后使用include包含即可。

程序编写完成后,按F7编译,右键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弹出对话框,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点击OK,重新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如果程序文件较多,可以使用Keil文档管理功能进行归类管理,相信熟悉的朋友都会,不知道的可以百度一下。

2)程序下载
程序下载需要使用官网的WCHISPTool软件,下载链接WCHISPTool下载,安装比较简单,不在赘述。安装完成后,运行WCHISPTool.exe,选择“8位C51 CH5XX系列”,芯片型号选择“CH559”。

下载方式有两种,支持USB下载和串口下载。先说一下USB下载,相对简单一些,安装USB驱动后,USB线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接入开发板的Host/Device USB接口。按住开发板上的K2按键,然后给开发板上电,松开按键,此时下载软件USB列表中显示检测到型号CH559——1号设备,“配置位”选项可以根据需要勾选,点击“程序文件”,选择要下载的Hex文件,选择完成后,点击“单个下载”,在“日志”栏查看下载状态。
a.连线

b.上电前按住K2键

c.开发板上电并松开按键

d.使用软件下载程序

接下来说下串口下载,串口下载使用UART0在P0的映射引脚,P0.2接TXD,P0.3接RXD。

在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的是USB转232的下载线,而且通过UART0下载,这样是下载不成功的,因为同时连接了UART0的引脚P3.0、P3.1和它的映射脚P0.2、P0.3。这样想下载的话需要将P3.0和P3.1引脚线断开才可,楼主不想破坏板子就没有这样做。

如果还是想使用串口下载,可以使用USB转TTL模块进行下载,此时直接连接开发板的P0.2和P0.3引脚就可以了。下载过程和USB下载一样。

最后说一下开发板的应用,由于楼主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出差,没来的及对开发板的功能和例程一一测试。下面的板子是楼主之前使用宏晶的STC15F2K60S2单片机做的与控制器通讯的显示面板,接下来后续针对板子上用到的功能对CH559各功能进行测试和对比性分析。上面简单对CH559进行了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2015-07-27):
带USB啊,挺方便的,这个单片机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USB啊,挺方便的,这个单片机不知道贵不贵。

此单片机价格同一般ram,flash资源大小类似的51单片机价格类似

网友C:
教程非常详细 谢谢

楼主: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程非常详细 谢谢

一起分享学习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D:
带USB主机的8位单片机,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USB主机的8位单片机,不多见

很不错的一款单片机,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E:
他们的服务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他们的服务太差。

还行吧,我测试他们芯片时觉得技术支持还是挺到位的,就是QQ群里的问题有时回复不及时

网友E:
特别是usb芯片的fae,推三阻四的。我其实很想用他们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是usb芯片的fae,推三阻四的。我其实很想用他们的芯片。

是吗,暂时还没感觉到,看来是有待改进的地方@WCHCN:)

网友F:
做fae的都是搞技术出身,搞技术的都有这通病就是爱发火、不耐烦、缺乏包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暂时还没感觉到,看来是有待改进的地方@WCHCN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网友E(点评):
我和你们的fae电话上谈过很多次,其中还有一位美女打过电话追问解决结果,我也反应过fae的问题。另外,你们的ch340的datasheet做得很差,从内容、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您好,您对datasheet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邮箱sales@wch.cn方便后期改善,对FAE的建议也可以发给我们,我们及时向公司反馈。:)

网友D(2016-04-18):
正在用,遇到点问题

网友G(2017-03-14):
请问这款芯片价位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