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241电池保护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5-07-26):
大家好,目前在开发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项目,要用到S-8241之类的电池保护芯片。
现在把S-8241和单片机系统放在一块板子上(不像很多把电池保护板放在电池内),所以接入电池时是有负载的,保护芯片即进入保护状态(参考其它贴子应该是过流保护),电池不能放电。
此时短路电池地和单片机地,可解除保护,电池开始放电。但不希望每次都这么做。在其它讨论S-8261的贴子中也谈到类似问题,此时可以短路两个地或者给电池充电可以解除保护。

(1)确认一下S-8241是否也可以接入充电器使保护芯片解除保护?我试了好多次,好像是不可以。在8261的datasheet中我看见了接入充电器解除保护的说法,但在8241的DATASHEET中没看到,所以想确认一下。
(2)有没有对这两个芯片熟悉的前辈说说这两个芯片的区别。
(3)VM引脚是用来过流检测的,如果我不想使用过流检测,是不是可以直接把VM接到电池地上解决前面的问题?
(4)请大家推荐其它的能够实现过压欠压保护的小封装保护芯片。

请大家指教,这个问题已经折腾了好长时间了。
-----------------------------------------------------------------------------
补充一些测试结果:从DATASHEET,S-8241也可以接入充电器解锁。
我用BQ24210给电池充电。现在连接电池,连接USB后,充电芯片输出充电电压(对EB-地)只有1.7V(电池电压这时有差不多4V),2.3V压差落在MOSFET上,所以仍然不能解锁。充电芯片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小日本的  ,锁住了, 台湾 国内的 很成熟了  QQ 394233008

  大多保护芯片原理都差不多啊,换了也会出现我这种情况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给出答案吧。

8241和8261都可以接入充电器解除保护芯片的保护。之前的问题是我的充电芯片输出的充电电流太小(200ma)所致,现在把最大充电电流增大至450ma,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