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5V/3.3V如何混接

楼主(2015-07-26):
(无正文)

网友A:
TI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 问题。

网友A:
在这些系统中,应注意: 1)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2)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 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3)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也必须为3.3V,否则有可能损坏DSP。

网友A:
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些系统中,应注意: 1)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2)DSP输入5V的信 ...

很详细的解答啊

网友:
也就是输入的时候得变到3.3,输出不用管

网友C:
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必须为3.3V,否则有可能损坏DSP

网友:
做好电源隔离

网友D:
代理销售TI(DSP) 可以提供原厂技术支持QQ:2355711248

网友E:
太复杂了了。

网友F:
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G:
这个简单的处理办法的是加上匹配电阻的。

网友H(2015-11-03):
加保护电路,也可以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