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请教大家

楼主(2015-07-26):
我有两台小型直流电机用于左右.上下运转.用四个行程开关控制是否需要继电器作电机反向控制用.请教线路接法?谢谢

网友A:
可能需要。不过也可以使用其它方法。
你的问题,实际上是个逻辑问题。用普通语言叙述,是“如果……那么……”。用编程语言叙述,是“if ……then…… ”。
这些逻辑,可以用很多方法实现。用继电器是一种方法,用门电路是另一种方法,用单片机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找个纸 自己画个图 就出来了
先画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图 不会画 网上搜下
然后 左右 上下 个4个行程开关 控制 正反转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