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这个差分放大电路对不对?

楼主(2015-07-26):
输入为20mV级别的差分电压信号,不知这样电路对不对?放大倍数多少?为什么我用LMV358,输出总在3.8V左右?

网友:
放大倍数在800-1000左右,你这么弄是不对的

网友A:
直接用差分放大器嘛,这东西又不贵。

网友B:
放大之后的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且达不到供电电压,你放大倍数太大了,早就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