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产生三相spwm控制三相逆变器

楼主(2015-07-26):
(无正文)

楼主:
只要正弦正半波的正玄表吗

网友A:
只要4分之一周期就可以了,其他3/4可以很容易推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4分之一周期就可以了,其他3/4可以很容易推算出来。

那编程的时候负半波的信号怎么由epwm模块给开关管,EPWM不是只能输出正的脉冲吗,比如epwm1a控制T1,epwm1b控制T4,以此类推,上管T1,T3,T5,下管T4,T6,T2.本来T1,T2,T6导通,现在要T3,T4,T6导通?我刚学dsp,,很多不懂,谢谢!

网友A:
我好长时间不搞DSP了,都忘了,总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长时间不搞DSP了,都忘了,总之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具体怎么做

网友B:
先确定调制波周期所含SPWM载波周期个数(即你所建立表格中的成员个数),而后建立对应三角函数的数据表。应用中根据所处位置查询对应三角函数值结合主频周期等计算出SPWM脉宽值。这是一个简单的用法吧!当然不限于此。再此基础上可以扩展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调制波周期所含SPWM载波周期个数(即你所建立表格中的成员个数),而后建立对应三角函数的数据表。应 ...

谢谢啦,那能不能直接利用正玄表生成软件设定正弦半波生成spwm波个数和脉宽,然后用spwm最大脉宽减去正玄表,逐一得到正弦负半波的spwm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能不能直接利用正玄表生成软件设定正弦半波生成spwm波个数和脉宽,然后用spwm最大脉宽减去正玄 ...

应该不需要吧!要一半就够了,剩下的一样的,只不过记得要加上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