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AC例程都用TIMx更新启动DMA2

楼主(2015-07-26):
STM32F107的DAC例程都用TIMx更新启动DMA2,没有不用TIMx启动DMA2自动把数据传送DAC的DHRxx寄存器里面?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不用TIM,只能自己写时间判断了.可以在while()里面写一个计数器的处理或者延时的处理

网友B:
写个While()延时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