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MA问题

楼主(2015-07-26):
在使用DMA将SPI的数据传输并写到内部FLASH时,如果SPI速度较高,是否会存在溢出问题,通常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一般在接受数据处理的时候都会遇到溢出的问题,只要产生中断,马上把数据读取走就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