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指令大全

楼主(2015-07-26):
有人搞Linux吧,来些命令大全。
名称 cat
使用权限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cat [-AbeEnstTuv] [--help] [--version] fileName
说明 把档案串连接后传到基本输出 萤幕或加 > fileName 到另一个档案
参数
-n 或 --number 由 1 开始对所有输出的行数编号
-b 或 --number-nonblank 和 -n 相似 只不过对于空白行不编号
-s 或 --squeeze-blank 当遇到有连续两行以上的空白行 就代换为一行的空白行
-v 或 --show-nonprinting

范例
cat -n textfile1 > textfile2 把 textfile1 的档案内容加上行号后输入 textfile2 这个档案里

cat -b textfile1 textfile2 >> textfile3 把 textfile1 和 textfile2 的档案内容加上行号 空白
行不加 之后将内容附加到 textfile3

楼主:
名称 : cd
使用权限 :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 cd [dirName]

说明 : 变换工作目录至 dirName  其中 dirName 表示法可为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 若目
录名称省略 则变换至使用者的 home directory (也就是刚 login 时所在的目录)

另外 "~" 也表示为 home directory 的意思 "." 则是表示目前所在的目录 ".." 则表示目
前目录位置的上一层目录

范例 : 跳到 /usr/bin/ :
cd /usr/bin

跳到自己的 home directory :
cd ~

跳到目前目录的上上两层 :
cd ../..

网友A:
指令名称 : chmod
使用权限 :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 chmod [-cfvR] [--help] [--version] mode file...

说明 : Linux/Unix 的档案存取权限分为三级 : 档案拥有者 群组 其他 利用 chmod 可
以藉以控制档案如何被他人所存取

把计 :

mode : 权限设定字串 格式如下 :  [ugoa...][[+-=][rwxX]...][,...] 其中 u 表示该档案的拥有
者 g 表示与该档案的拥有者属于同一个群体(group)者 o 表示其他以外的人 a 表示这
三者皆是
+ 表示增加权限 - 表示取消权限 = 表示唯一设定权限
r 表示可读取 w 表示可写入 x 表示可执行 X 表示只有当该档案是个子目录或者该档
案已经被设定过为可执行
-c : 若该档案权限确实已经更改 才显示其更改动作
-f : 若该档案权限无法被更改也不要显示错误讯息
-v : 显示权限变更的详细资料
-R : 对目前目录下的所有档案与子目录进行相同的权限变更(即以递回的方式逐个变更)
--help : 显示辅助说明
--version : 显示版本

范例 :将档案 file1.txt 设为所有人皆可读取 :
chmod ugo+r file1.txt

将档案 file1.txt 设为所有人皆可读取 :
chmod a+r file1.txt

将档案 file1.txt 与 file2.txt 设为该档案拥有者 与其所属同一个群体者可写入 但其他以
外的人则不可写入 :
chmod ug+w,o-w file1.txt file2.txt

将 ex1.py 设定为只有该档案拥有者可以执行 :
chmod u+x ex1.py

将目前目录下的所有档案与子目录皆设为任何人可读取 :
chmod -R a+r *

此外 chmod 也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权限如 chmod 777 file
语法为 chmod abc file

其中 a,b,c 各为一个数字 分别表示 User Group 及 Other 的权限

网友A:
r=4 w=2 x=1
若要 rwx属性则 4+2+1=7
若要 rw-属性则 4+2=6
若要 r-x属性则 4+1=7

范例
chmod a=rwx file

和
chmod 777 file

效果相同
chmod ug=rwx,o=x file

和
chmod 771 file

效果相同

若用 chmod 4755 filename 可使此程式具有 root 的权限

指令名称 : chown
使用权限 : root

使用方式 : chmod [-cfhvR] [--help] [--version] user[:group] file...

说明 : Linux/Unix 是多人多工作业系统 所有的档案皆有拥有者 利用 chown 可以将档
案的拥有者加以改变 一般来说 这个指令只有是由系统管理者(root)所使用 一般使用者
没有权限可以改变别人的档案拥有者 也没有权限可以自己的档案拥有者改设为别人 只有
系统管理者(root)才有这样的权限

把计 :

user : 新的档案拥有者的使用者 IDgroup : 新的档案拥有者的使用者群体(group)-c : 若
该档案拥有者确实已经更改 才显示其更改动作-f : 若该档案拥有者无法被更改也不要显示
错误讯息-h : 只对于连结(link)进行变更 而非该 link 真正指向的档案-v : 显示拥有者变更
的详细资料-R : 对目前目录下的所有档案与子目录进行相同的拥有者变更(即以递回的方
式逐个变更)--help : 显示辅助说明--version : 显示版本

网友B:
名称 cp
使用权限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cp [options] source dest
cp [options] source... directory

说明 将一个档案拷贝至另一档案 或将数个档案拷贝至另一目录

把计

-a 尽可能将档案状态 权限等资料都照原状予以复制
-r 若 source 中含有目录名 则将目录下之档案亦皆依序拷贝至目的地
-f 若目的地已经有相同档名的档案存在 则在复制前先予以删除再行复制
范例
将档案 aaa 复制(已存在) 并命名为 bbb :
cp aaa bbb

将所有的 C语言程式拷贝至 Finished 子目录中 :
cp *.c Finished

网友B:
名称 cut

使用权限 所有使用者

用法 cut -cnum1-num2 filename

说明 显示每行从开头算起 num1 到 num2 的文字

范例

shell>> cat example
test2
this is test1
shell>> cut -c0-6 example ## print 开头算起前 6 个字元
test2
this i

网友C:
名称 : find
用法 : find
使用说明 :

将档案系统内符合 expression 的档案列出来 你可以指要档案的名称 类别 时间 大小
权限等不同资讯的组合 只有完全相符的才会被列出来

find 根据下列规则判断 path 和 expression 在命令列上第一个 - ( ) , ! 之前的部份为
path 之后的是 expression 如果 path 是空字串则使用目前路径 如果 expression 是
空字串则使用 -print 为预设 expression

expression 中可使用的选项有二三十个之多 在此只介绍最常用的部份

-mount, -xdev : 只检查和指定目录在同一个档案系统下的档案 避免列出其它档案系统中
的档案
-amin n : 在过去 n 分钟内被读取过
-anewer file : 比档案 file 更晚被读取过的档案
-atime n : 在过去 n 天过读取过的档案
-cmin n : 在过去 n 分钟内被修改过
-cnewer file :比档案 file 更新的档案
-ctime n : 在过去 n 天过修改过的档案
-empty : 空的档案-gid n or -group name : gid 是 n 或是 group 名称是 name
-ipath p, -path p : 路径名称符合 p 的档案 ipath 会忽略大小写
-name name, -iname name : 档案名称符合 name 的档案 iname 会忽略大小写
-size n  : 档案大小 是 n 单位 b 代表 512 位元组的区块 c 表示字元数 k 表示 kilo
bytes w 是二个位元组 -type c : 档案类型是 c 的档案
d: 目录
c: 字型装置档案
b: 区块装置档案
p: 具名贮列
f: 一般档案
l: 符号连结
s: socket
-pid n : process id 是 n 的档案

你可以使用 ( ) 将运算式分隔 并使用下列运算
exp1 -and exp2
! expr
-not expr
exp1 -or exp2
exp1, exp2
范例:
将目前目录及其子目录下所有延伸档名是 c 的档案列出来
# find . -name "*.c"

将目前目录其其下子目录中所有一般档案列出
# find . -ftype f

将目前目录及其子目录下所有最近 20 分钟内更新过的档案列出
# find . -ctime -20

网友C:
名称 less

使用权限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less [Option] filename

说明
less 的作用与 more 十分相似 都可以用来浏览文字档案的内容 不同的是 less 允许使
用者往回卷动
以浏览已经看过的部份 同时因为 less 并未在一开始就读入整个档案 因此在遇上大型档
案的开启时 会比一般的文书编辑器(如 vi)来的快速

范例

指令名称 : ln
使用权限 :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 ln [options] source dist 其中 option 的格式为 :

[-bdfinsvF] [-S backup-suffix] [-V {numbered,existing,simple}]
[--help] [--version] [--]
说明 : Linux/Unix 档案系统中 有所谓的连结(link)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档案的别名 而连

结又可分为两种 : 硬连结(hard link)与软连结(symbolic link) 硬连结的意思是一个档案可
以有多个名称 而软连结的方式则是产生一个特殊的档案 该档案的内容是指向另一个档案
的位置 硬连结是存在同一个档案系统中 而软连结却可以跨越不同的档案系统
ln source dist 是产生一个连结(dist)到 source 至于使用硬连结或软链结则由参数决定

不论是硬连结或软链结都不会将原本的档案复制一份 只会占用非常少量的磁碟空间

-f : 链结时先将与 dist 同档名的档案删除-d : 允许系统管理者硬链结自己的目录-i : 在删
除与 dist 同档名的档案时先进行询问-n : 在进行软连结时 将 dist 视为一般的档案-s :
进行软链结(symbolic link)-v : 在连结之前显示其档名-b : 将在链结时会被覆写或删除的
档案进行备份-S SUFFIX : 将备份的档案都加上 SUFFIX 的字尾-V METHOD : 指定备
份的方式--help : 显示辅助说明--version : 显示版本
范例 :
将档案 yy 产生一个 symbolic link : zz
ln -s yy zz

将档案 yy 产生一个 hard link : zz
ln yy xx

网友D:
名称 locate
使用权限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locate [-q] [-d ] [--database=]
locate [-r ] [--regexp=]
locate [-qv] [-o ] [--output=]
locate [-e ] [-f ] <[-l ] [-c]
<[-U ] [-u]>
locate [-Vh] [--version] [--help]
说明
locate 让使用者可以很快速的搜寻档案系统内是否有指定的档案 其方法是先建立一个包
括系统内所有档案名称及路径的资料库 之后当寻找时就只需查询这个资料库 而不必实际
深入档案系统之中了

在一般的 distribution 之中 资料库的建立都被放在 contab 中自动执行 一般使用者在使
用时只要用

# locate your_file_name

的型式就可以了  参数
-u
-U
建立资料库 -u 会由根目录开始 -U 则可以指定开始的位置

-e

将
排除在寻找的范围之外

-l
如果 是 1 则启动安全模式 在安全模式下 使用者不会看到权限无法看到的档案 这会
始速度减慢 因为 locate 必须至实际的档案系统中取得档案的权限资料

-f
将特定的档案系统排除在外 例如我们没有到理要把 proc 档案系统中的档案放在资料库
中

-q
安静模式 不会显示任何错误讯息

-n
至多显示 个输出

-r
使用正规运算式 做寻找的条件

-o
指定资料库存的名称

-d

指定资料库的路径

-h
显示辅助讯息

-v
显示更多的讯息

-V
显示程式的版本讯息 范例

locate chdrv : 寻找所有叫 chdrv 的档案
locate -n 100 a.out : 寻找所有叫 a.out 的档案 但最多只显示 100 个
locate -u : 建立资料库

网友D:
名称 : ls
使用权限 :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 ls [-alrtAFR] [name...]

说明 : 显示指定工作目录下之内容 列出目前工作目录所含之档案及子目录)

-a 显示所有档案及目录 (ls 内定将档案名或目录名称开头为"."的视为隐藏档 不会列出)
-l 除档案名称外 亦将档案型态 权限 拥有者 档案大小等资讯详细列出
-r 将档案以相反次序显示(原定依英文字母次序)
-t 将档案依建立时间之先后次序列出
-A 同 -a  但不列出 "." (目前目录) 及 ".." (父目录)
-F 在列出的档案名称后加一符号 例如可执行档则加 "*", 目录则加 "/"
-R 若目录下有档案 则以下之档案亦皆依序列出

范例
列出目前工作目录下所有名称是 s 开头的档案 愈新的排愈后面 :
ls -ltr s*

将 /bin 目录以下所有目录及档案详细资料列出 :
ls -lR /bin

列出目前工作目录下所有档案及目录 目录于名称后加 "/", 可执行档于名称后加 "*" :
ls -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