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MA普通模式和循环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5-07-26):
DMA普通模式和循环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从共同使用总线的角度看,DMA和CPU成为竞争对手关系。当完成一批数据传输之后,快速设备还是要向CPU发一次中断请求,报告本次传输结束的同时,"请示"下一步的操作要求。

网友B:
就是循环和不循环的区别啊

网友C:
从共同使用总线的角度看,DMA和CPU成为竞争对手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共同使用总线的角度看,DMA和CPU成为竞争对手关系

这个和是否循环有关系吗?

网友E:
普通循环就是只执行一次完成就完了,循环就是完成了之后再循环重覆一直到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