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干扰机理是什么

楼主:
地线干扰机理是什么

网友A(2015-07-26):
地环路干扰
公共阻抗干扰

网友B:
地环路干扰
    图1是两个接地的电路。由于地线阻抗的存在,当电流流过地线时,就会在地线上产生电压。当电流较大时,这个电压可以很大。例如附近有大功率用电器启动时,会在地线在中流过很强的电流。这个电流会在两个设备的连接电缆上产生电流。由于电路的不平衡性,每根导线上的电流不同,因此会产生差模电压,对电路造成影响。由于这种干扰是由电缆与地线构成的环路电流产生的,因此成为地环路干扰。地环路中的电流还可以由外界电磁场感应出来。

楼主:
在数字电路中,由于信号的频率较高,地线往往呈现较大的阻抗。这时,如果存在不同的电路共用一段地线,就可
能出现公共阻抗耦合的问题。图3 的例子说明了一种干扰现象。
    图3 是一个有四个门电路组成的简单电路。假设门1的输出电平由高变为低,这时电路中的寄生电容(有时门2 的
输入端有滤波电容)会通过门1向地线放电,由于地线的阻抗,放电电流会在地线上产生尖峰电压,如果这时门3 的输出是低电平,则这个尖峰电压就会传到门3的输出端,门4的输入端,如果这个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门4 的噪声门限,
就会造成门4的误动作。

楼主:
地线阻抗造成的电路误动作

网友C:
地线分好多种,有电源地,保护地等

网友D:
主要是大电流,或者高频通过地线反过来的干扰

网友E:
地环干扰的情况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