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测量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5-07-26):
电容的测量方法是什么,常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A:
高阻放电法测电容器的电容

网友B:
根据
C=Q/U
当然,由Q=It,大家都清楚:要测量电流I,我们可以选用仪器——电流计来显示,而要测量时间t我们则可以选用秒表来记录;但是,我们又知道:在电路中,如果电阻太小,则电流太大导致放电时间太短,这样不便于我们观察和记录,故为了延长放电时间我们必须选择很大的电阻接到电路中来实现延长放电时间。这种方法,我们就叫它高阻放电法。这也就是我要介绍的一种测量电容器的电容的方法——高阻放电法测电容器的电容。  其原理图如下:

网友B:
微元法

电容器的电容C=Q/U,先测定电容器充电结束后的电压U,再通过对高阻值电阻放电的过程测量放电时的电流I和时间t的关系。由于电路中的电压U会随着电量Q的减小而减小(由U=Q/C可知),同时电路中的电流I也会随着放电过程中电容器两板间的电压U的减小而减少(由I=U/R可知)。故电容器在放电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内的放电量并不相等,即Q=It并非一个恒量,也就是说I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为一曲线。显然,我们要求出电容器所带的电量值,绝对不能简单地记录一个或几个值I和放电的总时间t然后用它们相乘用求平均值就可以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将放电时间分成无数个时间段,而每一段小段时间内又可近似地看成电流I是恒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其电量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微元法。

网友C:
还有图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