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7805

楼主(2015-07-26):
我们很常用的7805,你知道多少呢

楼主:
电路目的:
1)+24V 转换为+5V +/-5%
2)可提供+2A以上的电流.
主要元件: TIP32C (ST)、 L7805CV (ST)
图中的R62,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更改为22 OHM.
功率元件TIP32C已经加散热片,请坛子里面的各位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分析此电路.,包括:
1. 此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
2. 此电路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 存在何种问题.
4. 如果图中R62如果减小到诸如1 OHM或者3.3 OHM,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5. 其他.

楼主:
这样的扩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线性降压方式,在此方式下调整管上的耗散功率 Pd=(24V-5V)×2A=38W,几乎相当于点亮一只40W的白炽灯泡,你想想该有多烫手?
 这样的“扩流”只是把原本在7805上发的热量转移到扩流管去而已,损耗一丁点都没减少,所以在输入/输出压差大、电流输出大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有这点功夫去研究扩流散热,还不如改成DC/DC降压,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1. 首先说此电源的缺点吧:
1.1 此电源是线性稳压电路,所有有其特有的内部功率损耗大,全部压降均转换为热量损失了,效率低.所以散热问题要特别注意.
1.2 由于核心的元件7805的工作速度不太高,所以对于输入电压或者负载电流的急剧变化的响应慢.
1.3 此电路没有加电源保护电路,7805本身有过流和温度保护但是扩流三极管TIP32C没有加保护,所以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如果7805在保护状态以后,电路的输出会是Vin-Vce, 电路输出超过预期值,这点要特别注意.

以前和同事一起搭建过这个电路,当时用了超大块的散热片,并且还得用风扇来吹!
发热太厉害了。

电路的一些优点:
1 电路简单,稳定.调试方便(几乎不用调试).
2.价格便宜,适合于对成本要求苛刻的产品.
3.电路中几乎没有产生高频或者低频辐射信号的元件,工作频率低,EMI等方面易于控制.

网友A:
这个还可以这么用啊,呵呵,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想法很有思路

网友C:
不错的线路,这个线路我搞过,还行

网友D:
这个电路在datasheet里面不是标配吗?好像是 national semiconductor 的手册里面就贴有的

网友E:
这是个常用电路,主要是简单……热量肯定是跑不了的

网友F:
定压扩流,不错。

网友G:
LM2576,2596

网友H:
我想问,这个Ireg是固定的吗?

网友I:
这个电路不错,比较便宜,不过现在TI出的一些LDO也不错,价格也比较低

网友J:
上次使用L7805,外载所需电流1.5A,结果发热厉害啊,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K:
1.5A当然会很热的,不过78系列的产品有一个好处就是,再热只要凉了,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