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低压升低压 被卡到了

楼主(2015-07-26):
升压到3.6V,原电压自然是越低越好,不需要太强的带负载的能力,不过带负载的能力越大越好。
试了网上的几个电路图,也没有焊出来。。。求助啊

网友A:
范围太宽 没法推荐
输入 输出要求 到底多少呢?

网友A:
再说了  你试了那些电路 没焊出来 是什么原因 你就没查原因吗?

网友B:
用这个图调一下就可以,以前我用这个图搭过电路给万用表供电,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围太宽 没法推荐
输入 输出要求 到底多少呢?

输入尽量小到1.7v,我是用三极管搭出来的方波,频率为五千赫兹,占空比百分之五十的样子。然后就是用tip31做开关管,感觉没办法打通啊,反馈是用的把输出3.6v分压为0.6v,用的是10K和50k的,通过8050接一个非门到tip31的输入。当达到3.6v的时候,就非门关断tip31的输入。但是这样升压升不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反馈电路有了,那么开关电源中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的公式还能成立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说明白点  大把的 QQ394233008

我是用三极管搭出来的方波,频率为五千赫兹,占空比百分之五十的样子。然后就是用tip31做开关管,感觉没办法打通啊,反馈是用的把输出3.6v分压为0.6v,用的是10K和50k的,通过8050接一个非门到tip31的输入。当达到3.6v的时候,就非门关断tip31的输入。但是这样升压升不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反馈电路有了,那么开关电源中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的公式还能成立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  你试了那些电路 没焊出来 是什么原因 你就没查原因吗?

我是用三极管搭出来的方波,频率为五千赫兹,占空比百分之五十的样子。然后就是用tip31做开关管,感觉没办法打通啊,反馈是用的把输出3.6v分压为0.6v,用的是10K和50k的,通过8050接一个非门到tip31的输入。当达到3.6v的时候,就非门关断tip31的输入。但是这样升压升不起来。
我也查了。就是感觉tip31没办法打通,我也用8050做开关管了,还是不行。觉得好奇怪。是因为我的这个占空比恒定没办法改变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图调一下就可以,以前我用这个图搭过电路给万用表供电,可以用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这个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反馈电路有了,那么开关电源中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的公式还能成立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这个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反馈电路有了,那么开 ...

这个只适合做小功率的,输出有反馈,占空比当然是受反馈控制的,伏秒平衡公式成立的

网友D:
用集成D2D的IC来做吧,输入电压可以低到几百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集成D2D的IC来做吧,输入电压可以低到几百毫伏

我也想用芯片啊,可是这个不能用啊,我得听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适合做小功率的,输出有反馈,占空比当然是受反馈控制的,伏秒平衡公式成立的 ...

那方波的频率会有影响吗,我这个用三极管搭的,频率和占空比都没办法改变。
我的占空比是百分之五十样子,那意思是不是说我的输出最大是输入的两倍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N的基射极并联电阻,才能有效使NPN截止,可以提高效率。

基射级是基极和发射极吗,这正要准备开始焊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