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低功耗的电源电路结构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2015-07-26):
在一个有严格功耗要求的系统中,供电电源的设计不能够采用简单的方式来完成,必须对所采用电源电路结构仔细考虑[3~6]。线性稳压电路(包含LDO)其特点是电路结构简单,所需元件数量少,输入和输出压差可以很大,但其致命弱点就是效率低,功耗高。当负载电流恒定时,其效率η取决于输入/输出电压差的大小。线性稳压器LM78xx的输出电流与输入输出电压差的关系

楼主:
输入/输出压差越大,可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越小。假设采用LM7805,输入电压为12V,输出电压为5V,输入/输出压差为7V,在输出的电流为1A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消耗在线性稳压器LM7805上的功率为P=ΔV´IOUT=7´1=7W,效率仅为η=5×1/(5´1+7´1)=41.7%,可以看出,有一大半功率消耗在LM7805上。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具有较低的静态电流和压差,主要用于压差较小的场合,但其本质上还是一种线性稳压。例如,TI公司的超低功耗、LDO线性稳压器TPS769xx系列,静态电流为17μA,输出电流100mA,固定输出电压为1.2V, 1.5V, 1.8V, 2.5V, 2.7V, 2.8V, 3.0V, 3.3V, 5V,应用电路如图1.4.2所示。TPS769xx系列的输出电压也可以调节,如TPS76901,应用电路如图1.4.3所示。在图1.4.3中,为使能控制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