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环路对策是什么

楼主(2015-07-26):
地环路对策是什么

网友A:
从地环路干扰的机理可知,只要减小地环路中的电流就能减小地环路干扰。如果能彻底消除地环路中的电流,则可
以彻底解决地环路干扰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种解决地环路干扰的方案。
A. 将一端的设备浮地
    如果将一端电路浮地,就切断了地环路,因此可以消除地环路电流。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
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往往不允许电路浮地。这时可以考虑将设备通过一个电感接地。这样对于50Hz
的交流电流设备接地阻抗很小,而对于频率较高的干扰信号,设备接地阻抗较大,减小了地环路电流。
但这样做只能减小高频干扰的地环路干扰。
    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设备浮地,但设备与地之间还是有寄生电容,这个电容在频率较高时会提供
较低的阻抗,因此并不能有效地减小高频地环路电流。

网友A:
B. 使用变压器实现设备之间的连接
    利用磁路将两个设备连接起来,可以切断地环路电流。
    但要注意,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寄生电容仍然能够为频率较高的地环路电流提供通路,因此变压
器隔离的方法对高频地环路电流的抑制效果较差。提高变压器高频隔离效果的一个办法是在变压器的
初次级之间设置屏蔽层。但一定要注意隔离变压器屏蔽层的接地端必须在接受电路一端。否则,不仅
不能改善高频隔离效果,还可能使高频耦合更加严重。因此,变压器要安装在信号接收设备的一侧。
    经过良好屏蔽的变压器可以在1MHz以下的频率提供有效的隔离。

网友A:
C. 使用光隔离器
    另一个切断地环路的方法是用光实现信号的传输。这可以说是解决地环路干扰问题的最理想方法。
用光连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光耦器件,另一种是用光纤连接。光耦的寄生电容一般为2pf,能够在很
高的频率提供良好的隔离。光纤几乎没有寄生电容,但安装、维护、成本等方面都不如光耦器件。

网友A:
D. 使用共模扼流圈
    在连接电缆上使用共模扼流圈相当于增加了地环路的阻抗,这样在一定的地线电压作用下,地环路电流会减小。但要注意控制共模扼流圈的寄生电容,否则对高频干扰的隔离效果很差。共模扼流圈的匝数越多,则寄生电容越大,高频隔离的效果越差。

网友B:
我认为单点接地,最好了

网友C:
我认为楼上说的对

网友D:
我认为用C方法比较靠谱,价格也不高,光电隔离

网友E:
其实用一端浮地,另一端接地,这样就不会环流了

网友F:
使用共模扼流圈
那对差模怎么来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