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PC5606的PWM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26):
PWM, pc, IO, ios, os
void initEMIOS_0ch22(void) {        /* EMIOS 0 CH 22: Output Pulse Width Modulation */
  EMIOS_0.CH[22].CADR.R = 500;      /* Leading edge when channel counter bus=500*/
  EMIOS_0.CH[22].CBDR.R = 999;      /* Trailing edge when channel's counter bus=999*/
  EMIOS_0.CH[22].CCR.B.BSL = 0x0;        /* Use counter bus A (default) */
  EMIOS_0.CH[22].CCR.B.EDPOL = 1;        /* Polarity-leading edge sets output/trailing clears*/
  EMIOS_0.CH[22].CCR.B.MODE = 0x60; /* Mode is OPWM Buffered */
  SIU.PCR[70].R = 0x0600;           /* MPC56xxS: Assign EMIOS_0 ch 22 to pad */
}
给位高手看看,上面说的是什么含义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后面不都有英文解释吗

网友B:
通过你的代码,这个是一个通道PWM的初始化程序。
设置时钟来源,占空比,通道等内容。
具体楼主可以对照着用户手册的寄存器查看下。

网友C:
楼主根据后面的英文解释,对照用户手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