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无线程序烧写

楼主(2015-07-27):
想着用串口烧写一下STM32F407的程序,按照网上的教程试的:
1.boot0设置1,boot1设置为0
2.串口1与电脑串口连接
3.使用flash loader demo软件点击next
4.boot0设置0,boot1设置为0

按照以上方法执行第一个next就出现cant find device的警告,进行不下去,
用flymcu的软件也不成功,总是在401句后发现自己不能下载。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有什么好的方法的教程推荐一下,谢谢了

另外想问大家一下,大家有通过蓝牙无线给STM32烧写程序成功的吗?谢谢了
是不是stm32f1可以,f4有问题呢,没有试过f1的情况

网友A:
先用普通串口先烧写成功再说吧;

网友B:
楼主可以去参考下AN3965

网友C:
参考正点原子电路图,串口RTS引脚控制STM32Boot0引脚,DTR用来控制复位引脚,这样PC发送时(DTR,RTS可以在串口略助手中设定),STM进入复位从存储器启动,运行STM32已烧好的bootloader代码,接收PC发来的文件,写入主Flash,BIN文件传输完成,复位重启。大致是这么个流程。最近在设计用GPRS网络来更新用户程序,自已写bootloader,外加Flash存BIN文件,已经测试通过,运行ucos-ii用户代码。

网友:
用普通串口先烧写成功再说

网友D(2015-10-21):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E:
协议一定要定好

网友F:
网上有一个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能用
stm32 网络远程IAP(支持stm32的网络远程程序烧写,uip协议栈)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u012138828/7711709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了通过串口IAP加上wifi模块来实现程序烧写

网友G:
无线烧写程序是不是就不需要装什么驱动了,cant find device的警告,是没有发现设备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