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模块

楼主(2015-07-27):
其特点主要有:
灵活的输入选择;
速度和功率权衡;
可选的10mV输入迟滞;
低输入偏移电压(1mV);
用于比较器输出毛刺滤波器;

网友A:
这个用起来确实比较方便,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B:
可以用来作一个比较器,当大于某个电压时为高电平,低于某个电压时为低电压。

网友C:
比较器用模拟量转数字量,很不错,用于模拟量的门限信号

网友D:
这个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E:
这个模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