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模块结构

楼主:
DFB由四个基本的子功能模块构成,这些模块包括:
控制器;
数据通道;
地址计算单元;
总线接口。

网友A(2015-07-27):
DFB模块的特点包括:
两个数据流通道;
两个使用模型用于流和块操作;
一个中断和两个DMA请求通道;
三个信号量位用于和系统软件进行交互;
用于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齐选项;

网友A:
DFB模块结构图

网友B:
中文资料,不错

网友C:
怎么个滤波法呢

网友D:
数据通道都可以是哪些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