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特性

楼主(2015-07-27):
PSoC内的定时器模块是8/16位的,可配置成定时器、计数器或者脉冲宽度调制器(Pulse Width Modulator,PWM),这些模块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PSoC器件提供最多4个例化模块。如果要求额外的模块,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软件通过UDB进行配。定时器模块有不同的时钟源,它通过DSI连接到通用输入/输出(GPIO)。

网友A:
定时器模块的主要特性包括:
   8/16位定时器/计数器/PWM,它们作为向下计数器。
      支持下面模式:
         定时器
         门控定时器
         脉冲宽度调制器PWM
         一次性
        支持中断
    终止计数-达到计数寄存器的最终值
    比较真-定时器值匹配比较寄存器
    捕获-在捕获信号的边沿检测,捕获的定时器值

网友B:
当确认使能信号时,开始计数
支持自由运行定时器
在开始、复位和终止计数时,重新加载周期
可选的时钟源
支持“杀死”(Kill)和“死区”(dead band)特性

网友C:
定时器是一个单片机的灵魂

网友D:
用好定时器,可以把好多东西做稳定

网友E:
PWM是很好的东西,可以用在控制屏的背光应用中

网友F:
死区控制,可以用来控制电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