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编程和调试接口功能

楼主(2015-07-27):
支持到调试主机的SWD接口;
SWD接口可以使用GPIO或者USB引脚;
与PSoC5的调试模块接口用于访问芯片的剩余部分,用于对芯片编程和调试;

网友A:
SWD接口是由ARM公司开发出来的,目的是减少调试接口所使用的引脚数。SWD接口使用两个信号线:
双向的数据线(SWDIO)。
用于数据线的时钟信号(SWDCK)。

网友A:
SWD的每个数据传输由2/3个周期组成:
包请求(Packet Request):外部主机调试器向目标设备发送一个包请求信号;
   确认响应(Acknowledge Response):目标设备向主机发送一个响应信号;
   数据(Data):当包请求跟一个确认响应后,传输数据:
       目标设备到主机-读请求后为-RDATA;
       主机到目标设备-写请求后为-WDATA;

网友B:
常用的就是Jtag吧,还有那SWD

网友C:
用J-Link没有试过,不知道能不能调试

网友D:
我一直用的PSoC4开发板带的那个仿真器